新手请教关于舵机摆臂的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2007-08-12):
请问 辉盛
舵机
的摆臂有5个孔,拉杆球头应该固定在哪一个孔上比较好呢? 或者有什么评判方法来选择固定在哪个孔呢?感谢~~~:loveliness:

网友A:
装在靠内数起的第二个

网友B:
我的ESKY8g舵机+黑鹰450EP,斜盘的装在最外,尾舵装在中间.

网友C:
原帖由
特帅呆王子
于 2007-8-12 22:38 发表
装在靠内数起的第二个

楼主:
靠内数第2个啊? 那离舵机太近了吧? 会不会行程太短啊~~ 怎么有的人都是装在离舵机最远那个孔啊。 另外注名下,是斜盘的舵机

网友A:
斜盘的是最外孔

网友D:
一个标准就是:让连杆垂直的那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