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船怎么样

楼主(2007-08-12):
想买这个船不知道怎么样大家给评价下~!!! 还有什么汽油船好 介绍下~!!

网友A:
这条船的外观、做工等都不错,不过是商品船没有空壳卖吧,配的是国产的26cc通用机头,速度一般。如果想要快只有换机头,现在山东华盛的仿小松机头在搞特价,好像只要600元就可以了,性价比高,如果不在意价钱的话买日本原装的小松机头连批2600~2800左右。有钱有技术又喜欢折腾的话买CMB的35CC机头,会爽。不过这个船限于船型的问题也不会爽到飞起,只有个好看

楼主:
哪有 卖的 顶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船的外观、做工等都不错,不过是商品船没有空壳卖吧,配的是国产的26cc通用机头,速度一般。如果想要快只有换机头,现在山东华盛的仿小松机头在搞特价,好像只要600元就可以了,性价比高,如果不在意价钱的 ...

有这条件,玩油O,或者CAT了!  不会玩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