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65mg的麻烦 请教各位,麻烦了

楼主(2007-08-12):
以前用辉盛的,3个舵机,刚换了65mg+9257,但是换上后感觉奇怪了,十子盘在最低油门处是水平的,一拉到最高点,十子盘,就往前倾斜很多,我看了看控我的是6exhp,EPA :都是100%,DR都是100%  EXPO都是0%,TRIM都是0%,SWSH都是50%,应该说舵机行程量都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油门最高和最低位有卡死的声音,过了一会,舵机就很烫了,还有兄弟们65mg舵臂单个的,你们都装在第几个孔啊,是否3个舵机要用一样的臂嘛,我有两个捏坏了,不知道有没有卖

网友A:
是你的舵机中立点没调整好吧

楼主:
我在普通模式下,油门的最低点,此时的舵机位置是否是中立点啊,哎,不懂苦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舵机中立点没调整好吧

我在普通模式下,油门的最低点,此时的舵机位置是否是中立点啊,哎,不懂苦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普通模式下,油门的最低点,此时的舵机位置是否是中立点啊,哎,不懂苦恼啊

你把普通模式的最低点的螺距曲线值设成50%,那里就是中立点。这时舵臂应该保持垂直,并且螺距为0度。不是的话,请调节舵臂和拉杆。

网友:
螺距恢复初始状态的0%到100%一条斜线。油门放中点就是舵机的中立点了,这时再上托盘就好了。
3个舵机都用单臂的,在第二孔吧。

网友:
我曾遇到兩顆行程速度不一致的65MG
明明都中立點...但是到頂的速度卻不同...
所以..只好調控內部的..大小動/對數曲線...D/R EXP選項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普通模式的最低点的螺距曲线值设成50%,那里就是中立点。这时舵臂应该保持垂直,并且螺距为0度。不是的话,请调节舵臂和拉杆。

谢谢了,还有我原来的辉盛都调好的正向和反向,为什么我换了65mg就不对了,要重新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有我原来的辉盛都调好的正向和反向,为什么我换了65mg就不对了,要重新设置呢

每种舵机的转动方向不一定相同的,呵呵

楼主: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舵机卡死了,因为,旋翼头上的螺丝上的太紧了,但是我的十字盘在油门最低是水平的,一到最高位,十子盘还是往前倾斜

网友:
就算保证油门中点斜盘是水平的 ,推油门斜盘上到最高点或者拉油门斜盘降到最低点会有可能又是斜的。这个解决办法应该是单独调整每个舵机的2端最大行程量。BOB 调机视频都说到这点了。
非常惭愧的是:
以前我也不大在意这个小问题,今天把最大负螺距的3个行程都微调好水平后一翻过了飞机就是稳当的好多啦,手舒服了点。

至于楼主说的倾斜的很,应该还是别的地方没按正常设置吧?

网友:
最高和最低卡死的问题可以在swsh里设.好像是E那个.另外的问题应该改用同一用摇臂就能解决吧

网友:
我也准备上65MG了,用辉盛已经扫了4个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