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是不是自带美国手

楼主(2007-08-13):
 同题

网友A:
不是,需要自己改

楼主:
还要改,好麻烦的

网友B:
反正我看说明可以直接软件设定你需要的控制方法,硬件方面就不知道了,改过的才有发言权

网友C:
可以通过设置更改通道映射,但是机械部分得自己改

网友D:
您好
机械部分自已改
软件调一下就行

楼主:
真麻烦,有没有不用改的

网友E:
6EX改很简单,,对换一下弹簧. 5分钟搞好,

网友F:
软件怎么调咯?
原帖由
zhaui
于 2007-8-13 08:55 发表
机械部分自已改
软件调一下就行
说说方法哈

网友G:
网上的说明书有说明改法,软件一调就好了,再把弹黄和压片移到左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