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XTR的模拟器一开飞就是3D模式?

楼主(2007-08-13):
昨天刚买的XTR模拟器,回家装上用发现一开始就是3D模式,正负10度螺距,发动机全开,我的控是6EXHP的,是我调试的问题还是控??或者这个模拟器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笔记本X30基本上玩不了这个模拟器,只有7 ,8贞每秒,反应迟钝,扎一次要等2分钟才能玩,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你校正中立以后要调螺距曲线啊,不然默认的曲线就是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校正中立以后要调螺距曲线啊,不然默认的曲线就是3D的

我的6EX的曲线已经调好了,螺距也调了阿,是模拟器上面的曲线么?

网友:
在模拟器的调整模型参数那里,把上面的一个勾去掉!不关遥控器的事情!另外如果只有6,7贞的话很卡的,玩不了的,起码要12贞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