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大

楼主(2007-08-13):
刚上手的450SE,经常看见各位说什么,原厂的和副厂的。不太明白事什么情况,也想备点容易摔坏的配件,不知道买那个好,价格如何。那里买,怎么区分原厂和副厂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多爬文吧...爬一个月以后再说

网友B:
很多厂家有副厂的,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网友C:
多翻翻贴吧

网友D:
多看看 商家的产品 多比较一下!

网友E:
副厂就是OEM的呗

楼主:
学习了,学习了,在学习中。。。。。。。。。。。。。。。

网友F:
凡是亚拓自己生产的配件都是正厂件,一般会有ALIGN的商标和它自己的零件编号.
除此之外都是副厂件.副厂件不是OEM.OEM是原始设备制造商.
新手要备的零件不多,大致都是横轴,主轴,大齿轮,大桨等.
大齿轮可以用副厂的,价格是1/2左右,横轴不建议用副厂,主轴可以用副厂.
原厂件的精度和做工是不需要考虑的,直接代换即可.
副厂多少都有点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你可以自己参考比较一下.

楼主:
谢谢,版主赐教

网友G:
主轴,横轴,尾管,尾桨,玻桨,新空的最好,可惜好像卖空了
大齿海神的最好,就这些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