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13):
汽油发动机怎么磨车? 成品套装的汽油船都是这么慢吗?30-40海里吗?

楼主:
在问下 是不是带后排气管的船跑的快些?    ,什么谐振管 就是排气管吧

网友A(2007-11-03):
四楼这个东西在论坛老是咧牙,建议把他清出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楼这个东西在论坛老是咧牙,建议把他清出党

你什么时候成高手了? 呵呵

网友(2008-01-27):
引用 楼主:
在问下 是不是带后排气管的船跑的快些?    ,什么谐振管 就是排气管吧

       说到谐振管,玩过二冲程MOTO的朋友应该不陌生,首先我门先要了解下二冲程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二冲程发动机靠进入曲柄箱的混合气在一定的压力下,通过活塞的运动来控制进气口和扫气口的开闭,完成扫气和排气过程。
      谐振管就是中间有个带圆锥行空抢的排气管,他的作用就是利用排气的回压给曲柄箱更多的新鲜空气,使燃烧更猛烈,这样就可以加高转速了,不过谐振管只适合与二冲程的发动机。在谐振管的后面有个可以脱卸小圆管那个就是消音器了他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 直排可以有好多种组合、并不是不带玩交的管子就叫直排。直排的定义就是直接排气不加消音的,F1和GP MOTO都的直排为的是高转速。

我个人建议排气管不要改直排(比赛的例外)
  噪音增大,尾气排放超标

  排气系统是指从连接燃烧室的排气口,经由排气歧管(也就是头段),排气管中段(包括触媒段)像三元催花器、谐振室的都在中段,至排气管尾段,排放燃烧废气的一个流程。排气系统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将燃油燃烧过后的高温废气导至车后或车侧排出,二是利用消音器将工作噪音降至可容许的限度,以保护环境。
  初级改装简便易行
        排气系统的改装也分初级改装和高级改装。一般排气管的改装只涉及到尾段,即只需加大尾部排气管的直径,使得单位面积内通过的气流增加,从而及时排放废气。初级的改装只需将排气管尾段锯下,焊接加粗的管道即可。
      高级改装效果好
      高级改装则涉及到中段和头段,一般四缸发动机的车型都采取4-2-1的改装方式、单缸的也就一跟咯,即从排气管的芭蕉头与发动机联动的部分出来,加一段膨胀室以降低废气压力(作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高压废气在进入排气歧管时压力仍然很高,接触到排气歧管壁产生的冲击波频率可达到每分钟数千次,在排气管中段加装膨胀区间可以降低废气排放的压力,更好地降低噪音)。从上面两部分分流出来的废气再进入宽敞的尾段,经过三元催化器的处理净化后排放到空气中。

  这种改装需拆卸原有排气管,换接新的排气装置,现在人们大都选择REMUS的排气管,它的静音效果很好,以TZR为例,改装后的排气管直径增加了50%,发动机在8000转左右时,废气排放的通过率可以提高30%左右,噪音也不大。一般排气系统改装的价格在2000元左右。

  改直排污染空气,噪音大

  有些朋友图省事改成直排,即从排气歧管出来,去尾排,直接把废气排到空气中,这样的排放效果是不错,但是噪音很大,车行时震动感也比较明显发动机工作不稳定,寿命短,这是排气管改装的误区。必须加消音器。排气管改装不是那么随便的其粗细长短都是有说法的,今天就不说了手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