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01)

楼主(2007-08-13):
问题1:我知道3,4叫升降舵,请问1,2叫什么?
问题2:1,2如果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那么飞机是不是会旋转?
问题3:如果1,2同时往上,或同时往下会怎样?
问题4:如果3,4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会怎样?

都是比较白的问题,请大家未我解答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1 副翼
2 会
3 上浮,下压
4 旋转

你物理学过吗??很基础的问题,自己想象一下空气对翼面施加什么方向的力,

楼主:
学过物理,只是想确认一下,毕竟那东西是在天上飞的。

补充一个问题:
1,2同时向上或向下,和3,4同时向上或向下,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上浮,下压,怎么解释?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过物理,只是想确认一下,毕竟那东西是在天上飞的。

补充一个问题:
1,2同时向上或向下,和3,4同时向上或向下,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上浮,下压,怎么解释?

         1、2一般情况下只可能同时向下~那样1、2就起到了襟翼的作用~使机翼角度变大~给飞机提供额外的升力~也就是上浮~但同时也会增大阻力~1、2同时向上应该很少见~反正我没见过~因为同时向上没什么意义~你图中画的1、2将副翼和襟翼合为一体~模型中比较常见

         3、4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时运动的~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一上一下~同样也是意义不大~一上一下是为了让飞机发生倾斜转弯~而这个工作是由飞机的副翼也就是1、2负责的~3、4是升降舵~一上一下的效果远不如1、2~所以3、4都是同时向上或向下~

        你问1、2同时向上或向下跟3、4有没有区别~这个区别可就大了~1、2同时向下我前面说了~是给机翼提供升力的~是作用在机翼上的~会使飞机整体上升(上浮)~~对飞机的俯仰角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3、4的工作恰恰是改变飞机的俯仰角来控制飞机上升和下降的~3、4同时向上~推动机尾向下~同时机首上仰~也就仰角变大~机翼对气流的攻角成正角~飞机会爬升~相反3、4同时向下~机尾向上~使机首向下俯~俯角变大~机翼的攻角成负角~飞机会向下俯冲~这就是为什么叫升降舵~主要控制飞机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一般情况下只可能同时向下~那样1、2就起到了襟翼的作用~使机翼角度变大~给飞机提供额外的升力~也就是上浮~但同时也会增大阻力~1、2同时向上应该很少见~反正我没见过~因为同时向上没什么意义 ...

谢谢GaoDY,解释的很详细,按照你说的,我又画了一个图,我的理解正确吗?

提供升力是靠襟翼,旋转是靠副翼,飞机向上飞向下靠升降舵。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GaoDY,解释的很详细,按照你说的,我又画了一个图,我的理解正确吗?

提供升力是靠襟翼,旋转是靠副翼,飞机向上飞向下靠升降舵。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嗯~意思是这样的~~但是你的图还是画错了~~襟翼是安置在翼根处的~副翼才安置在翼端~襟翼要是放置在翼端在提供升力的时候容易将机翼折断哦 (夸张地说)~而副翼放置在翼端是因为距机翼中心远~力臂大~效果明显~ 所有真飞机都是这样安置的~

网友:
圖2:
1&2是襟翼
3&4才叫副翼

楼主:
谢谢大家,这次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次对了吗?

嗯~位置对了~但是。。。襟翼太短了~~副翼太长了~襟翼的效果会不明显~~襟翼长度应该占机翼的大部分~副翼不需要太长~ 调整一下比例~

网友:
只要把图2的襟翼和副翼名称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我想问一下~~你是想在KT板机上这么设计吗?板机似乎用不到襟翼~~~多余~~有了襟翼还要增加舵机~增加重量~~板机像图1那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想问一下~~你是想在KT板机上这么设计吗?板机似乎用不到襟翼~~~多余~~有了襟翼还要增加舵机~增加重量~~板机像图1那样就可以了~~

这次应该差不多了。

其实我也不一定做板的还是木头的,我想先学习一下理论,然后再决定做什么飞机。因为我做事比较认真,要做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从小我就喜欢模型,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玩,现在工作了,有经济实力了, 终于可以玩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B:
 楼主,我很赞同你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应该差不多了。

其实我也不一定做板的还是木头的,我想先学习一下理论,然后再决定做什么飞机。因为我做事比较认真,要做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从小我就喜欢模型,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玩,现在工作 ...

嗯~这回对了~~加油干  ~我跟你很像阿~~哈哈~我也是个认真细心的人~~而且从小就喜欢飞机~~从初中开始到现在玩了很长时间模拟飞行了~~ 小学那会就玩橡筋动力的模型飞机~上初中自己还用白纸做过手掷的小飞机~还成功了呢~从学校2楼滑翔到操场上~当然不是折纸那样的飞机~是真正有机翼、升降舵、方向舵的飞机~哈哈~ 后来初中一直没能玩真正的模型飞机~就一直在电脑上玩模拟飞行(微软的Flight Simulator)~~上大学现在老爸资助开始玩直升飞机~~以后自己赚钱更要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很赞同你的帖子!

谢谢,我会努力。

引用 网友A:

嗯~这回对了~~加油干  ~我跟你很像阿~~哈哈~我也是个认真细心的人~~而且从小就喜欢飞机~~从初中开始到现在玩了很长时间模拟飞行了~~ 小学那会就玩橡筋动力的模型飞机~上初中自己还用白纸 ...

我打算从头学了,要玩就玩好嘛,争取早日制作出,属于自己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