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报销了一个3in1,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楼主(2007-08-13):
我的lama上次烧了4in1,其状甚惨,修了几次还是不行。

前天从网上买了一块3in1换上,原以为这次一定可以搞定了,心里很是期待。

很快地接好线,加电,桨反转了
呵呵,居然记错极性了,把电机的插头反接,再试
这次方向没错了,可是下层桨的速度明显比上层桨要慢,加大点油门......

不好,4in1怎么在冒烟了,感紧拨电池,已经来不及,7413又变成炭了...

结合上次的烧机经验,应该可以认为是电机的问题,就是那个比较慢的电机可能有点问题。代价的确有点儿大,很郁闷

有个问题不明白:
   难道电机会让电调烧掉?要知道7413的电流好象也有8A了吧,除非是电机内部短路?

不甘心,还是准备继续修复,这次准备给每个通道并上两个7413(上次我买了10只还没用完呢)。
另外,180电机中的FK和FF是不是可以通用,我的philips剃须刀中的马达是FF的180电机。

lama的电机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谢谢各位。

网友:
一个4in1新的要180呢,小心点

网友:
可以先不安装螺旋桨,试机如果7413温度很高,那就有问题.
也不一定就是电机问题,比如某个机械部分卡住了,阻力过大,也要烧设备.有刷电机用太久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