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8-21的绕法

楼主(2007-08-13):
我有两个铃铛的2408-21,有一个是烧了的.

一个是放着没用,后来就不转了,抖动,

昨天绕了一个,但是就是没转,还是抖动.绕了21圈,三角型接法,就是不转啊

那位能指点一下,注意事项,是不是我那里没绕对啊!!

网友A:
得绕多少圈啊?

网友:
绕完,还要用万能表量一下有没有漏电。即随便一根线对外壳量一下,如果通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绕多少圈啊?

2408-21 里的21就是多少圈,但还要看线数与线径。

楼主:
这个是Y型接法,我拆开的时候没有看到中心点啊,因该是三角接法吧,我是绕的21圈

绕完了我量过的对铁心是绝缘的

楼主:
好象改成三角型接法,可以直驱1047的浆,KV变为1000了,这个电机原来KV  1500的

绕的时候有方向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改成三角型接法,可以直驱1047的浆,KV变为1000了,这个电机原来KV  1500的

绕的时候有方向性吗?

按240821来说三角型接法kv应该是1500    Y型接法是1000的··不要弄错

绕的时候都一个方向就行

楼主:
能不能把接头换过来接啊,比如把A,B,C接电调,                A`  B`  C`做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