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7-08-13):
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区别
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两者区别很多,字面上可看出,有刷电机有碳刷,而无刷电机没有。无刷电机是目前最浒的航模动力电机,它与有刷电机相比,具有效率高(通常大于80%),无火花干扰,功率大等诸多优点。
无刷电机(Brushless motor)是一种没有机械换向器的电机,这种电机的优势是效率高、无(低)磨损、长寿命,它是现代电动模型和工业应用的理想动力装置。无刷电机与有刷电机(Brushed motor)在外观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有三条电力引线,而后者只有两条;前者的转子是磁体、定子是线圈,后者的转子是线圈、定子是磁体。无刷电机靠电子换向器改变磁场状态,从而驱动磁体转子运转;有刷电机靠机械换向器改变线圈转子的磁场状态,从而在定子磁钢的驱动下产生转动。机械换向器与转子的接触是有摩擦的,这种摩擦会产生磨损和电火花,电子换向器则直接作用于无刷电机的线圈,不与磁体转子接触,因此没有磨损,但无刷电机也会因轴承的原因,而存在使用寿命的限制,但这个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可以说无刷电机是永无磨损的,但鉴于轴承磨损的原因,说它是低磨损也不为过。无刷电机需要专用的三相无刷电机调速器才能够驱动,不能直接连接直流电源,而有刷电机则可以直接连接直流电源。

网友:
无刷是用三项交流电的,效率高,现在上海一般的模型店卖的都是三项无刷的电调了,直流的基本上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无刷电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物。

网友:
毛主席万岁~~~我们过上了无刷时代的好日子~~~!!

网友A:
有刷电机的优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的优点呢?

便宜,便宜的可以不花钱都有人送。

网友:
我是指从技术上说, 有刷的优点, 有刷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才比无刷便宜的.

网友:
有刷电机目前在工业方面使用还是主流,通电就会转,调速也简单易行。无刷电机是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机和电调结合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