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飞轮点火问题

楼主(2007-08-13):
个人只是简单知道点火装置是通过磁飞轮与线圈之间做切线运动产生电火花的,但不太清楚具体位置,如磁钢跑到哪个位置就会使线圈产生感应而打出电火花,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能较详细的解说一下。
附上我自己画的图,看看是在下面哪个的位置能产生火花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
看看小松的汽油机

楼主:
再搞了个图

画图与实物有些误差,实物是:顺时针转,3到达B时2到达A,3离开B时2也离开A,如此类推1的动作;A、B之间的距离刚好是一块磁钢的大小。
我想知道的是:火花即点火时间是否:
1、在3离开B时,2离开A时产生,还是3正对B时,2正对A时产生,又或者是其他形式,请想解释的能说的形象写。
2、如果按这样算,是否在1、2切过A、B时也会产生电火花电火现象,如果是,那是否说明转一圈点两次火呢?
3、或者电火一次,只是在完成3、2、1分别经过A、B,当最后一个即1完全离开B的一霎那产生电火花?
再次说明,请想解释的朋友能按图说明,尽量说得形象些,毕竟要测出点火位置真的很难。谢谢。

网友:
  中学生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