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嘛要用电调?

楼主(2007-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变电阻不是要发热费电的吗

网友:
有些东西常识,

不能只问不看书,只看不动手的

网友:
直流电机调速也不调的电阻了。LZ。
把一只电阻串到电机回路中的后果是电机的机械性能变软。试想想电机负载变大时,电流变大,那电阻的分压U=IR  。就样就使供给电机的电压随负而变化。
真正的有刷电变应该再解为一个电压随油门变化了调压电子装置。

网友:
电阻需要很小阻抗且可调
电阻要用很大功率的
电阻分流的原因会浪费很大的能量

网友:
用电阻分压控诉。。。。哪来那么大功率电阻!

网友:
直流电机的调速常用PMW来调速的,也就是脉宽调制.可是说是一种理想的,接近无损耗的调速方式,
其电路相当于一个高速的开关,通过改变通电和断电的时间比例来调速电机的转速,如果通电的时间长,断电的时间短,电的转速就高,反之就低.如果两种状态以比较高的频率切换,受机械惯性的作用,电机就会连续的转动,并可以随意调速.是而开关本身上是基本没有损耗的.所以这种方式比电阻降压式调速高效得多,也就是省电多.
PMW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就是根据上面的原理,用一个电路实现一个频率固定(一般是50到几百Hz),但宽度可以改变的脉冲信号,推动调整管工作,常用FET管,这里起开关的作用. 受FET管内阻的影响和开关性能的影响,效率不会达到理想中的100%,具体表现为FET管的发热,但跟电阻调速比起来,这种损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还有,现在模型用的都是无刷电机,可以看成是一个三相的交流电机.也就是以前有刷直流电机靠电刷和换向器换成的工作现在必需由电调来完成. 直接给无刷电机上直流电是不会转的,同时不要这样试,会烧的.
无调电调基本上集成了:启动  相位检测   换向驱动   PMW调速等主要功能.
所以说现在模型用的电机都要有调速器的,特别是无刷电机,电机和电调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
没有费BZ的苦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