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今天买了个DN POWERD2还有电池不知道如何用

楼主(2007-08-13):
电池是7.4V 1800MAH 15C

新电池应该先充还是先放呢????

现在电压3.77和3.74,差0.03啊,有问题吗????

还有应该用多少电流来充电呢??? 1C是多少呢???? 1.8A吗???

谢 谢....

网友A:
这个电压基本算没电的,锂电保存电压是3.85V-3.90V
可先用1C的电流充满再使用,即对1800mah而言1C就是1.8A
先衡流单片电压到4.20V后改为横压充,直到充满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基本算没电的,锂电保存电压是3.85V-3.90V
可先用1C的电流充满再使用,即对1800mah而言1C就是1.8A
先衡流单片电压到4.20V后改为横压充,直到充满自动停

先衡流单片电压到4.20V后改为横压充,直到充满自动停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