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想把18A、25A电调改成100A或者120A的?(上图了)

楼主(2007-08-13):
有多少人想法18A、25A电调改成100A或者120A的?

我改成了一个!迟点上图。但还只有80A。

网友:
   有刷的很容易,无刷好象难很多

楼主:
等我把电线整理一下,再上图。

楼主:
一个旧电调+驱动芯片+功率模块
样子不好看,我只是为了简单的做个实验。是可以做的漂亮一些的。

希望大家拍砖!!!:loveliness:

网友A:
弄套件出来卖啊!你一个人会做我们又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套件出来卖啊!你一个人会做我们又不会!

套件也可以考虑啊,但是不知道大家用在什么上面,不知道怎么尺寸合适?什么样的电流为主流?改出来用在什么散热条件的模型上面?

网友B:
我正在找改无刷电调的高人,没想到你就会改啊,那告诉我联系方式我有个30A的想把他改成120A的用来跑船的,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找改无刷电调的高人,没想到你就会改啊,那告诉我联系方式我有个30A的想把他改成120A的用来跑船的,麻烦了!

那样不叫改了!要换掉整个功率板了!

网友:
另加的功率板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嘿嘿! 弄车用无刷就很好了。:loveliness:

网友:
大概要多少资金

楼主:
那图线太多了,不好看。等我整理得好些了再传上来。对不住大家了。

改成一个80A的,要24个MOS管。 成本要100多,我也没有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图线太多了,不好看。等我整理得好些了再传上来。对不住大家了。

改成一个80A的,要24个MOS管。 成本要100多,我也没有算。

不会是用帖片吧那么贵?

网友:
标记上!~  等图片!~

网友:
上图 体积大没关系 跑船  先谢 了

楼主:
大家对不起了,本来有图的。太乱了我就把它删了。
我准备做一块电路板,用于升级。这样引几根线就行了。到时我再上图。

请大家原谅。让它先沉下去吧。

网友:
找个凤凰10A的来改

网友:
怎么还没有上图

网友:
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骗人。

图呢?

网友:
最近没有空布板,请大家原谅。这个还是最初发贴时的照片。后来自己删了

网友:
好用,好搞才是正道,用帖片费钱,

网友:
那么最好去收个小凤凰来变大凤凰.

哎,那么缺德的事都让我想到了

网友:
跑船用?还是用to220封装的好,好做水冷,成本也会低一点;

网友(2007-10-27):
  这样就能变成100A??开玩笑吧?
不知道你用什么东西测过他能跑100A?反正我估计很少人能有测试100A电流的设备。
并不是MOS管能过100A就能跑到100A看看你两个PCB间的联线就知道了估计连40A都跑不到线就该化了。跑100A的最基本要求从电源输入到电调PCB布线到mos管再到电机都能过100A的电流,你只改MOS管肯定跑不到100A。

网友: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 25A电调和100A电调的区别,不光是MOS-FET多了几个,仔细看看电路板上电源线的宽度,厚度一般100A电调线的厚度是25A的5,6倍。

网友C:
电流只要都在管子的PCB板上,只要管层的PCB板够了,控制电路,不用理的,反正高电流不流那里~

网友D:
我数了一下有半桥驱动芯片的PCB(红色)与驱动版之间的连线一共是11根,其中MOS-FET高端驱动,低端驱动各3根,还有3根是连接电机的三相的(只提供反馈不过大电流),剩下的2根应该是连接电源和地的吧,如果分析的有问题还请LZ指正.
大电流只出现在电源与地线上,其他线上只是提供控制信号.
所以如果电调电流100A时电源和地线肯定会过100A电流,这种线应该承受不了100A吧??

网友E:
电源线直接接管子上

网友F:
电调的电源端和ABC三相电源在一头,大家看图便知。有五个大孔。
后面的小电源只要给系统供电就行了,不必大电流。

网友E:
我也正在改呢,不过没用贴片的,N沟道的是从主板上拆下来的,效果很好,P沟道的是从网上邮购的IRF4905 to220封装,在小电流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电流大的时候4905发热厉害,估计是内阻太大的缘故,下步准备改全用N沟道驱动,只是升压电路稍微困难如果能做成的话,可以当作40A的用应该没问题(我拆下来的效应管最大电流60A,IFR最大允许电流74A)
谁能提供一种简单的升压电路呀?我手头有的只有几块旧电路上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G(2008-02-23):
高手,大电流电调可以普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