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请教一个关于模型工具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基本的模型工具有哪些?
基本工具和夹具的操作方法?
请各位帮忙解决,能尽量详细最好.
因为是做为培训新人的教材...

网友A:
在這裡找培训新人的教材...還要尽量详细

网友B:
备课用的?

网友C:
老师是吧,没关系,慢慢翻吧,仔细点儿。 :loveliness:
注意刨坟时轻着点,别出声(回帖)

网友D:
楼主真幽默!居然要搞新人培训!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误人子弟?

网友E:
Lz先去接受培训,

网友F:
LZ自己拿出一个个问题向高手请教就会有热心人回答的(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学艺的)。要哪一个人拿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材料都是不容易的。

网友G:
也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