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lamav4配合老B的新电池1000ma 15c 三分钟就 ...
求助!新买的lamav4配合老B的新电池1000ma 15c 三分钟就不能起来了

楼主(2007-08-13):
求助,买了个V4空机。用老B的1000ma 15C
电池
,和他的
充电器
。充满了,lama V4必须要80%油门才能起飞,飞一分钟后就起不来了,只能离开地面15厘米飞(这到好不怕炸机了)
我很是不明白,全是新的,为什么飞不起来阿,V4我检查了每个传动螺丝全是OK的,老B的电池也没什么问题,,老鸟帮我吧,现在二分钟后全油门红灯闪亮,也飞不起来,,,

网友A:
紅灯閃,代表低電壓....量一下電壓是不真的低電壓....

网友B:
楼主飞机没对头,之前用某牌子电池,第一次用就过放了,看来还是没认真检查飞机
先确定飞机传动没有问题,电流在合理范围内
LAMA大约电流我计算后大约为5-7A为正常,请楼主测一下电流

楼主:
最后一个可能,是双桨的问题,明天充满电后再测试一下,
我用的某牌子电池一次就大肚子不是飞lama上的,也不是过放,因为放电不好根本导致动力不足没飞上去,都没机会給我过放的,呵呵

网友C:
检查齿轮咬合情况
还有斜盘轴承上点油,主轴轴承也上点,保证机械部分的顺畅
1000MAH的新电池飞7、8分钟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油门微调打到最高,插电池后,四合一竟然可以绿灯估计是机器四合一 的问题,看来ESKY的质量真的参差不齐

网友D:
油门微调打到最高,四合一肯定是绿灯,如果红灯那还了得,这只是微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