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锂电低压报警电路---电子高手请进,商家勿入。

楼主(2007-08-13):
第二次修改的声明:
1。模友diy的交流贴,商家勿入。
2。贴中内容属模友集体智慧财产,用于商业用途也无妨,不过用了也赚不到钱,详见28楼。
3。此diy设计,起源是我自己要用,然后才想到其他diy的模友的。
4。欢迎发言,但灌水者请手下留情。

我的3s电池有一节被过放了,另外两节没有事。如果每节电池都能监控就不会出现我的问题了,我想其他模友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哪位前辈高手辛苦一下,帮忙设计个电路,造福模届。

想用LM324等,led,微型嗡鸣器来做,监控每节电池的电压,只要有一节电池的电压低于设定值,就亮灯,嗡鸣器报警。但是苦于不会设计电路。

重新定一下设计要求。
1。监控3s电池每节电池的电压,低于设定值灯光报警,灯越少越好。
2。监控一路温度,超温报警,用于电池,电调,马达中温升最快的。灯光报警。最好能与电压报警混用一颗灯。
3。航模追踪报警,用开关通道控制,嗡鸣器报警,能加上灯也可。
4。为了便于广范的diy使用,不使用单片机,使用常用的运算放大集成块一片。
5。器件需要通用,易于获取,制作调试简单。
6。重量轻。电子元件尽可能少,降低重量,不是所有的模友都能找到贴片元件,焊接也是问题。
7。不要求高精度,但需要能够调节,方便不同人的喜好设定。
8。不需做成本上的考量。diy的时间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只是想省钱而diy的模友,并不能够真正省到钱,所以节省元件的钱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设计要求,会根据模友建议和项目进度不断修改。

网友A:
应该不难··

一个运放检测一片电池,324可以4S了,用TL431做基准电压。LED灯直接驱动就行了,如果是嗡鸣器加装个三极管扩流也行了···

网友:
用比较器393(2路) 或339(4路)吧

仔细想想要检测每一路的话这东西还比较麻烦  建议用带AD的单片机  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但是电路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难··

一个运放检测一片电池,324可以4S了,用TL431做基准电压。LED灯直接驱动就行了,如果是嗡鸣器加装个三极管扩流也行了···

不行,共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共地了

没错··没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共地了

NO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只是麻烦一点而已  需要做一下减法  多用几个电阻 和431

楼主:
头痛的就是三个电池是串联的。共地和片间电压不好解决。

这个电路主要是用来diy的,用单片机是不行的,很多人不具备条件,像我,又是编程又是烧录的,应用范围不会很广。

手头上有TL431,多几个电阻没什么问题,但是减法?不会啊!

哪位高手给个图出来啊?大家帮忙讨论一下。

个人认为显示电压的数值和剩余电量没啥意义,飞机在天上飞,看不见的呀,还是没电了就报警实用一点,把飞机降下来就好了,爱用什么表用什么表,爱怎么量就怎么量。

之所以用lm324是因为这东西好找,通用,剩下的一个单元还可以做个温度监测什么的。目标是用一个led,灯多了看着眼花。一个嗡鸣器,响了就下来,管你是哪颗电池。

当然了,有别的通用型的集成块也可以的。

总的原则:
1。轻。飞机带上天的东西还是能轻就轻。
2。电路简单。原器件好找。便于diy。
3。不要求高精度,3.3-3.7可调。电压高低随个人喜好设定,报警就降落,比坏块电池强。

网友:
我刚在草稿本上画了草图  可以实现 没问题
明天或后天天整理下正式出个图传上来

另请楼上几位加我建 的 航模DIY群啊  号码10756220(讨论航模相关的DIY,电子配件,机械零件,工具.....定期清理长期潜水者)

顺便贴个我以前用单片机做的电显(有制作资料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4994

可惜不能检测单个电池的电压,有机会的时候出个升级版本  哈哈

网友:
不是有成品的 电量指示器吗 用3个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晕倒AKE的3S平衡指示器不是有现成的吗?加个也不贵,30元左右,电路也极其简单。就一对三极管形成比较电路。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用了什么元件啊?描个出来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喜欢务实的人。

并且,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很复杂,实用价值又比较高,正适合diy。

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商家就不要进来了。

网友:
我上个月设计了一个你说的这种东西,成本当然不高,到时候可以送一个给你,不过我是自己做的玩的,不是卖的,只做了几个PCB。

网友:
图来了
随便画了下, 没有仔细想过 大方向应该没问题  但是不排除细节地方有错
电阻的值就楼主自己算了

网友:
1.BAT 1 BAT2 3 4 分别就是4S电池了
2. 那4个LED 对应4个电池
3.用于3S 2S的时候可以去掉R13  R14 防止B1 一直叫
4.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也许还有很多更简洁,更好的电路,大家可以多想想,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下面是在网上找到的。应该对我们设计的电路有所帮助。但是不知道lm324能不能代用。

LM339集成块内部装有四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的特点是:1)失调电压小,典型值为2mV;2)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为2-36V,双电源电压为±1V-±18V;3)对比较信号源的内阻限制较宽;4)共模范围很大,为0~(Ucc-1.5V)Vo;5)差动输入电压范围较大,大到可以等于电源电压;6)输出端电位可灵活方便地选用。
    LM339集成块采用C-14型封装,图1为外型及管脚排列图。由于LM339使用灵活,应用广泛,所以世界上各大IC生产厂、公司竟相推出自己的四比较器,如IR2339、ANI339、SF339等,它们的参数基本一致,可互换使用。

LM339类似于增益不可调的运算放大器。每个比较器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两个输入端一个称为同相输入端,用“+”表示,另一个称为反相输入端,用“-”表示。用作比较两个电压时,任意一个输入端加一个固定电压做参考电压(也称为门限电平,它可选择LM339输入共模范围的任何一点),另一端加一个待比较的信号电压。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截止,相当于输出端开路。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别大于10mV就能确保输出能从一种状态可靠地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因此,把LM339用在弱信号检测等场合是比较理想的。LM339的输出端相当于一只不接集电极电阻的晶体三极管,在使用时输出端到正电源一般须接一只电阻(称为上拉电阻,选3-15K)。选不同阻值的上拉电阻会影响输出端高电位的值。因为当输出晶体三极管截止时,它的集电极电压基本上取决于上拉电阻与负载的值。另外,各比较器的输出端允许连接在一起使用。
l 单限比较器电路
图1a给出了一个基本单限比较器。输入信号Uin,即待比较电压,它加到同相输入端,在反相输入端接一个参考电压(门限电平)Ur。当输入电压Uin>Ur时,输出为高电平UOH。图1b为其传输特性。

图3为某仪器中过热检测保护电路。它用单电源供电,1/4LM339的反相输入端加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压,它的值取决于R1于R2。UR=R2/(R1+R2)*UCC。同相端的电压就等于热敏元件Rt的电压降。当机内温度为设定值以下时,“+”端电压大于“-”端电压,Uo为高电位。当温度上升为设定值以上时,“-”端电压大于“+”端,比较器反转,Uo输出为零电位,使保护电路动作,调节R1的值可以改变门限电压,既设定温度值的大小。

迟滞比较器
迟滞比较器又可理解为加正反馈的单限比较器。前面介绍的单限比较器,如果输入信号Uin在门限值附近有微小的干扰,则输出电压就会产生相应的抖动(起伏)。在电路中引入正反馈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图1a给出了一个迟滞比较器,人们所熟悉的“史密特”电路即是有迟滞的比较器。图1b为迟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

不难看出,当输出状态一旦转换后,只要在跳变电压值附近的干扰不超过ΔU之值,输出电压的值就将是稳定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分辨率降低。因为对迟滞比较器来说,它不能分辨差别小于ΔU的两个输入电压值。迟滞比较器加有正反馈可以加快比较器的响应速度,这是它的一个优点。除此之外,由于迟滞比较器加的正反馈很强,远比电路中的寄生耦合强得多,故迟滞比较器还可免除由于电路寄生耦合而产生的自激振荡。
如果需要将一个跳变点固定在某一个参考电压值上,可在正反馈电路中接入一个非线性元件,如晶体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便可实现上述要求。图2为其原理图

楼主:
理想的情况是用4运放,监测3s电池的电压,一路监测马达或电池的温度。

先试验一下马达,电调,电池哪个温升最快。就把测温电阻放到谁上面。

现在还缺整合到一起的电路,还有各个电阻的取值的算法。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了,也作了一些解决。用的是REF02提供一个5V的基础电压,然后用可变电阻采用分压的方式提供给LM339作比较。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时,分得的电压也就低了,LM339就输出信号让高亮度二极管发光。建议不要用蜂鸣器,那个声音在飞行过程中根本听不到,我早就试过了。现在我设定的电压是11.0V,此时灯会亮,这时慢慢降下来,电池的电压一般都不会低于3.75。效果还不错,唯一不足的是我是对总电压进行检测。没有对每片的电压进行检测。主要是不是共地。如果固定测一点的电位是不科学的。反正现在我还没有想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的情况是用4运放,监测3s电池的电压,一路监测马达或电池的温度。

先试验一下马达,电调,电池哪个温升最快。就把测温电阻放到谁上面。

现在还缺整合到一起的电路,还有各个电阻的取值的算法。

可以啊 流一路检测温度就是了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了,也作了一些解决。用的是REF02提供一个5V的基础电压,然后用可变电阻采用分压的方式提供给LM339作比较。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时,分得的电压也就低了,LM339就输出信号让高亮度二极管发光 ...

同意你的说法 我也觉得蜂鸣器没用  只是应楼主的要求而已

网友G:
R7 R4 R1 R20  1K的电阻
R10 R11 R12 R18  1-4.7K都可以 影响LED亮度
R17 4.7K-10K都可以
R23 可以不要  直接连通
R13 R14 R15 R19  直接连通或者510欧姆以下的电阻 大了的话会蜂鸣器一直叫
R9 R8  计算公式 V*R8/(R8+R9)=2.5  其中V就是你想要的保护电压
同样用一个精可调电阻代替他们两个
R6 R5,R3 R2 ,R22R21类似R9R8

楼主:
既然蜂鸣器听不到,是可以取消的。

忽然想到了,用在开关通道上,飞丢了好找。开关变化时有电压差就可以用了。

这样的话,4运算就不够了,2s的电池刚好用。但是应用面就窄了,能不能用三级管实现温度报警呢?

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集成了低压监测,温度监测和航模追踪,有些新意了。现成的应该是没有的了。------没有新意,我是新手,不要被我误导。

原来有个声明,现作废了。
谁要是能够搞个套件什么的,造福模友,就更爽了,我是没有这个条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R7 R4 R1 R20  1K的电阻
R10 R11 R12 R18  1-4.7K都可以 影响LED亮度
R17 4.7K-10K都可以
R23 可以不要  直接连通
R13 R14 R15 R19  直接连通或者510欧姆以下的电阻 大了的话会蜂鸣器一直叫
R9 R8  计算公 ...

R13 R14 R15 R19 如果直接连,那么只用一颗灯就可以了。不过,好像有点问题,当只有一节电池报警,其他的没有的时候,两个运算单元之间会不会产生大电流呢?

网友H:
在这个电路中使用了4个431,静态电流是否比较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13 R14 R15 R19 如果直接连,那么只用一颗灯就可以了。不过,好像有点问题,当只有一节电池报警,其他的没有的时候,两个运算单元之间会不会产生大电流呢?

你说得对,这里确实有问题 只要有一路电压低 所有的灯都会亮,就失去意义了。
解决办法:既然你已经说了不要蜂鸣器,那么可以将R13 R14 R15 R19以及后面的电路去掉  这样灯就对应各个电池不会有问题了

另外你说得大电流你不用担心,LM339 OC输出,灌电流由外面的电阻+LED电路提供,不会出现你说得问题,这是标准的线与的电路,只是电阻被 LED+电阻代替了

网友I:
拜托你们了,这东西哪有商家会看上眼  汗一个,从成本计,这样的电路用单片机要简单、便宜的多,商家的产品大都是单片机设计的,而且这东西没利润,你们就放心好了。

而且,“为了便于DIY不用MCU”的概念也是错误的,我设计过不少供大家DIY的电路,大部分人在乎的是元件数量!用一个单片机完成的功能,你用了一堆元件,这样是更加不受欢迎的(但少数人是喜欢的),所以电路中,能省则省,否则没有几个人会动手DIY。

另外,LZ说的“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集成了低压监测,温度监测和航模追踪,有些新意了。现成的应该是没有的了”实在有点井底的味道,呵呵。

这是我原来的设计,也做了N多个,后来没什么人用,因为电量显示确实是有没有都行,感觉飞直机还是要的,飞固定翼实在不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5601&highlight=%2Bgale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这个电路中使用了4个431,静态电流是否比较高呢?

如果绝对电流太大可以调节R7 R4 R1 R20 , 从而减小电流,当然必须满足431的最小要求

其次我觉得电流对于我们的飞机什么来说没什么问题,哪怕电流到了100mA,因为我们电机的电流动不动就是几十A, 那么100mA又算什么呢? 更不会影响我们的飞行时间

网友:
最后,我认为蜂鸣器是很有意义的,我设计时加入了蜂鸣器,板子过两天到。在白天空中,LED很难看清,但只要让飞机飞过身边,你就能听见蜂鸣器的声音。

网友:
我用的是成品电压检测,淘宝上就有,,,,
直机总要飞回来的,再说了,实时在线检测,比你下来时再测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拜托你们了,这东西哪有商家会看上眼  汗一个,从成本计,这样的电路用单片机要简单、便宜的多,商家的产品大都是单片机设计的,而且这东西没利润,你们就放心好了。

既然gale这样说,应该是差不多了,那么上面的帖子我再改一下。

单片机是简洁,好用,可是我不会啊,又没有烧写设备,这个电路首先是我自己要用的,手头上有几个集成块,想用起来。

我刚刚开始玩航模,知道的东西非常少,确实很菜。

楼主:
1。其实显示哪颗电池没电了,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反正都是要充电的。能不能只用一个led?元件越少越好做啊。
2。到底加不加嗡鸣器?
      如果需要飞丢了好找些,应该还是要的好一点。--------这句话不太明白,应该是用在开关通道上,用来找飞丢的飞机。

3。哪种颜色的灯容易识别?红,蓝,黄?

网友:
其实解决了这个共地的问题那么串联平衡充的电压检测问题也就解决了。
否则就象103a充电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拜托你们了,这东西哪有商家会看上眼  汗一个,从成本计,这样的电路用单片机要简单、便宜的多,商家的产品大都是单片机设计的,而且这东西没利润,你们就放心好了。

而且,“为了便于DIY不用MCU”的 ...

首先我同意你说得单片机更简洁,在本帖开始我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其次 这个电路并不是是你说得比单片机贵,器件成本不超过RMB1.5元   这个价格恐怕只能买到4位单片机了 至于带AD的单品机 便宜点的就像tiny13之类也要3元左右吧

胆小,从来不敢让飞机在飞的时候靠我太近

另外提醒楼主,最好有自己的主见,你要明白你想做什么

不要因为别人说蜂鸣器听不见你就说不要,然后又有人说靠近了能听见你又要!
你自己想好的要声明一下商家莫。。。。  结果gale兄说一句别人看不上眼。你真的就去该声明,估计后面来个人提醒你你又要把它加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其实显示哪颗电池没电了,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反正都是要充电的。能不能只用一个led?元件越少越好做啊。
2。到底加不加嗡鸣器?
      如果需要飞丢了好找些,应该还是要的好一点。
3。哪种颜色的灯容易 ...

可以一个LED  你把339的4个输出并到一起(4S的情况)   然后去掉其中3路LED就行了

这个帖子就到这里吧 大概的东西都有了 估计你能做出来了 继续搞下去要被人笑话了 呵呵

楼主:
感谢xky183 的提醒“最好有自己的主见,你要明白你想做什么”,以后会注意的。

不过楼顶的设计要求也修改了。
电压报警不使用蜂鸣器,把蜂鸣器用在航模追踪上。

网友:
呵呵 我随便说说 不要在意 听听别人的意见还是好的

网友:
你把你现在的想法仔细说下 我再给你出图

网友I:
闲着也是闲着,就探讨探讨吧:
1、以LZ的条件,我不相信他能做成1.5元的成本,这东西没量,怎么可能到那个价格?拣旧器件吗?难道各路模友都能拣到合适的元件?LZ买一个LED几角光洋?一个TL431零售又要多少光洋?我这里反正有免费的拿,但是如果自己去电子市场买,1元一个,买多了0.8元一个。

2、LZ倒是真该有自己的想法,看看自己究竟认同哪种想法。我提出要蜂鸣器的想法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遭遇:在白天飞飞机,LED看不清楚,而蜂鸣器声音频率和飞机噪音不同,可以听见。LED反正是看不清楚。

3、楼顶原先的声明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你声明不声明都没用,虽然我打赌没有商家会做这个电路来卖,但我也说一句,即使人家做了,你也没有办法追究:其一:该电路你无法证明原创;第二:该电路新颖性不强,商家可以找很多理由免责;第三:我的设计发布后,就有人做了卖,我也无可奈何——稍微改一点地方就避过去了,再说深点:他一点不改就用我也没那个精力索赔。更何况——还没有到有盗版价值的程度。我估计如果有人盗版,LZ一定先乐疯了,然后才想着索赔,最后发现没法索赔。

4、我的设计刚好下午到了,可惜朋友只帮忙弄了3块电路板,这点我没有想到,原以为都是几十个的,答应了送LZ一个,就只剩2个了,汗。手头没有硬币,就和水笔比一下吧,上面有6个LED和1个蜂鸣器,要声音就焊蜂鸣器,不要就焊LED。我的想法是蜂鸣器作为总报警,LED通过颜色和闪烁状态来指示3个单元的电量情况,稍微关注一下平衡问题。主MCU用M8,如果要加温度报警,可以直接在板子上加焊热敏电阻连线(我的直机刚烧一个电机,这个感觉有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闲着也是闲着,就探讨探讨吧:
1、以LZ的条件,我不相信他能做成1.5元的成本,这东西没量,怎么可能到那个价格?拣旧器件吗?难道各路模友都能拣到合适的元件?LZ买一个LED几角光洋?一个TL431零售又要多少光洋 ...

呵呵
回gale  不得不同情你 我这里买431    1毛多2毛一个(当然我一次买了20个)
  买LM339                                               5元钱10个
电阻就不说了吧   太便宜了 给他1元钱 给了我100个
3mmLED 6分钱一个(我上次也买了50个)
0805LED  大概得1毛多一点
当然如果LED要换成大功率的话那就贵了  我上次做电压灯的时候1W的LED花了好象是9元一个  但是听老板的意思 买上100个的话价格会便宜很多很多

现在楼主的方案大概器件是 LED*1 +LM339*1+TL431*4+R*n  你算算价格吧

反过来看单片机 你用的MEGA8  批量(1000的量)价格应该5.5以上 买10来个得8元左右吧 我估计
                当然如果你直接换成MEGA48   我看到的最低的批量价格大概在4.3元  零售价我买过一次50个, 5元一个

总结: 1.价格上单片机肯定是没优势的
          2.电路简洁上,单片机有绝对优势
          3.功能和设计灵活上肯定是MCU更容易做了
          4.DIY上对于你我这种电子这行业的人,单片机明显简单,而且由于有程序在,功能也可灵活设计.,但是对于其他人,比如那个TQFP32的单片机估计就大多数人搞不定,更别说还需要下载线什么的写加载程序进去.
         所以.....

PS: 你的器件买得那么贵,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帮你买,不过你得算好能把邮寄费省回来  哈哈  我在深圳  所以便宜  但是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小地方的器件也没你说的贵啊 431卖1元多 .......

网友:
那就让大家来投票一下把,431卖多少钱,我这里买几个431还得看人脸色,不然人家还不卖呢!LED什么的从没有以分计算,一般是3毛,MEGA8价格零售价格10元。不过即使按你的价格,单片机能贵多少呢? 体积?功能?

我承认你那里便宜,地域原因,我没办法  0805LED我要买1000个才能达到1毛多的价格。另外,你要是能以便宜价格帮我做板子就OK了,零件我有免费的来路。

网友:
哈哈  首先声明  我没有兴趣帮任何人做扳子,尤其是焊接,有人需要的话画画图也可以(针对论坛DIY),摸友一家亲嘛.  我上次做的那超亮闪灯的板子现在还有100多块放在那里没焊(我做板的那里有最低消费,由于扳子小最低消费就做了150个).

至于投票或者什么的就免了  至于是你的方案好还是楼主的方案好也不好说,毕竟目的和目标人群不一样,不能随便下结论,对于你当然你的东西除了价格贵点其他都好多了,并且价格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相信:DIY不是为了省钱..但是对于一个新手,有DIY的信心但是没有实力,拿到你的东西估计就宣布失败了,但是用楼主的方案如果他足够仔细,那么只需要一个烙铁还是能做出来并且用起来的.一句话,这两个方案道不同.

不跟你争论这个问题了

你我都是比较手痒的人,有兴趣的话一起合作DIY点什么高档的东西玩?

网友:
有课题联系我吧,充电器、放电器、电显,都做腻了,这次也是闲着无聊,加上需要蜂鸣器,就随手搞了一个。至于基础不扎实的DIYER们,电路简单比一切都重要,你画的电路对大部分人来说,很难准确焊出来的哦

网友:
呵呵  不过只要焊出来了 没有虚焊短路的话就可以用了

但是单片机还要遍程序  即使你提供了编译好的代码 他们也弄不进单片机去  这样以来虽然"好焊"(其实...)  但是即使焊了100个又怎么样呢?  一个都用不起来

我又回去看了下电路  按照楼主新的说法 只要4*TL431+LM339*1+LED*1  的话就多了几个电阻和431而已  谈何复杂?  你再看看你的电路  还有5V电源等

不争论了 没意思

引用"充电器、放电器、电显,都做腻了"   这些东西也就是随便花点休息时间就能搞定的  就不说了  发帖子聊聊   show 下还行

要做当然就做没人做过的,高档的

网友:
简单可靠才是硬道理!

楼主:
刚刚才上网,看到了两位的争论,很精彩,也很有深度,就像两位武林高手比剑过招一样。

小弟受教了。不过两位不要为了帮助我伤了和气。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地域,知识,经验的特点,所以设计思路必定千差万别,何必非要走相同的路呢?所以单片机也好,集成块的也好,实在是争不出高下的。能帮我解决现在的问题就好,呵呵。。

我在前面有说过,可能是一带而过吧,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是想把手头上的元件用起来,所以成本上大家也不必在乎,元件都是拆的或是之前买的,一般的通用元件,我都能拆到几个,专业捡垃圾电路板的,呵呵呵。。。。。

晚上的时候想了一下,用四运放的电路:
1。3个单元监测电压,亮灯就好,一颗灯;
2。1个单元做找飞机用,接开关通道,蜂鸣器报警;
3。原来设想的温度监控,不知怎么实现,能加上最好,加不上也无所谓了,或者用两三个三极管单独做,一颗led就好;不知道好不好实现。

其实两位可以看出,我的思路都是用的元件越少越好,原因是这样的,我不想去买新的元件,能找到的元件都是大个的,八分之一瓦的电阻,洞洞板,3mm直径的led,普通的集成块。根本的愿因是重量。电路复杂不复杂倒是不担心,在学校实习的时候焊过9管的收音机。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在限定范围内求最佳解的问题。

楼主:
刚刚真是有点担心,现在没事了,我看到LM339了,两片,在电路板上对我笑呢。汗!

楼主:
自己顶下,现在还是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出来。

网友:
俺的平衡电显已经调好了,本周可以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