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镍氢电池充电几V算过充?

楼主(2007-08-13):
各位好!
  小弟的发射电借别人用时,可能被过充了,他的充电器是手动的,一直充到快15V(8节)了!
  请问镍氢电池充电几V算过充?
谢谢!

网友A:
8节满电基本是11.5左右,     15好象不行了,我的8节充到15左右就汤的摸不得了,存电量估计已经基本剩20%了

网友:
每颗1.42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节满电基本是11.5左右,     15好象不行了,我的8节充到15左右就汤的摸不得了,存电量估计已经基本剩20%了

如果是横流充电肯定不能够到达1.5V左右,一般镍氢充电采用脉冲方式充电,负压差和零压差出现的位置大概就是1.5V附近。

说实话镍氢的判断方式比锂电池复杂不少。

网友:
我的9.6V700mah充到11.1-11.2V就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可以到12V左右

网友(2007-09-15):
没那么高,,我10s才充到,14多一点~

网友:
 充满自停!

网友:
11.2v-----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