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机机震动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中联和主轴(副厂的主轴,原厂的没试过)之间有框量,安装后不同心,导致震动,不知道大家有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呵呵!这个正常,但飞的时候高速离心力甩开就没事,不过很伤中联
你什么机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呢?

楼主:
嘿嘿,我是亚拓450se
用的副厂的主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是不是也有相同是情况发生,原厂主轴太贵,在说原厂的也不知道会不会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玻纤桨,用木桨震动一定会好些,但根本没有解决啊

网友A:
SE的话,如果不是中联磨损大,就换个厂的轴吧!
现在轴多啊!大小还是不同的!也不是所有都能用,虽然都号称那么粗

楼主:
磨损不是很大,机机真是壮年时期,摔机很少!
难道真的要换原厂的才行啊?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顶到有人看到

楼主:
真的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暂时没用过副厂主轴

楼主:
都在傻笑?

网友C:
感觉原厂的主轴还没有副厂的好用,我用过GL的主轴,没有出现震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