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好像有严重的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的关心!

楼主(2007-08-13):
关于油门,玩固定翼飞机可变大小,直升机不行,要么不转要么最大。

Lama之类的不可桨距的是不能玩了,悬停都不行...

也有模友有这个问题了,控他是FF9,系统是XP;我是6C,Vista系统。

应该不是个例了,请专家解决!

通道设置,下面是直机与固定翼共通部分(与油门最小20没关系,0也一样有问题):

由于窗口大小不可变,分开截,下面是直升机部分(螺距30玩便于玩Normal):

再下面就是固定翼的了。

一下是解决的始终:

引用 网友A:
你的 collective pitch怎么跟油门一样设置成了第3通道呢?应该设置成你的罗距通道才对啊! 模拟器里有些直机机型是定速的(装了定速器 ),你把罗距通道设置成油门通道3,摇杆位置超过一定值,就是恒定的啦,当然相当于一开关通道啦

我的控是6C,和你的不一样。collective pitch不就是螺距嘛,油门当然应该和螺距设在一起。我的控按照这个设置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后面的话,你说有直升机有定速器,我立即打开模拟器进入直机的Edit,发现在Physical->Options里有Rotor governor enabled一项被选中,见图: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吧,就是不选中此项即可,问题圆满解决。

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回答过我问题的模友,特别是冰球,让我立即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还有对于凤凰模拟软件,我的贴子可能会让人以为凤凰真有缺陷,我在这也要给与澄清:凤凰本身并没有此问题,是我使用时没有仔细研究。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默认的要选中定速呢?

网友:
应该是没设定飞行模式的转换开关

网友:
应该是油门没和螺距联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9904
偶的也这样,固定翼没问题。
不过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还没试,偶的凤凰软件盘丢了,一下子弄不到软件
http://www.rc-3dfly.com/bbs/show ... d=933&totable=1
按照这个方法试试
LZ能不能传偶一个凤凰的软件

网友:
我的凤凰里LAMA和450设置是没有区别的,油门和螺距都是联动的,不过软件刚安装好的时候油门是反向的 , 我是把控直接当6EX设,然后再编辑和校准.系统是6C XP,凤凰1.04测试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9904
偶的也这样,固定翼没问题。
不过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还没试,偶的凤凰软件盘丢了,一下子弄不到软件
http://www.rc-3dfly.com/bbs/show ... d=933&t ...

你给的是通道设置,我的应该没错。

我家是ADSL,上传龟速,很抱歉...

网友:
我发现一个区别, 左边的的MIN 一档, 我的全部为0,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不是,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初值不同。我当然都先是从0设置的,可是发现油门要推将近一半才转(固定翼没此问题,推一点就加速一点),就改成20了。

螺距30就是初始角度,我觉得这样控制舒服。

网友:
刚才装了软件,发现机修工给偶的那个网站上的介绍一点用都没有http://www.rc-3dfly.com/bbs/show ... d=933&totable=1
刚才用各种方法设置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偶用的是9X2,只要是设置在第一通道里的,就只有最大和最小的两档,根本不是比例通道,这个通道的控制都变成开关通道了。
凤凰根本不能用啊

网友:
我想不出有何其他原因, 你用E-SKY4通的控编辑设置试一下
如果亚拓450没有问题, 只有LAMA有问题的话, 我知道有一个现象,在1.04里面, LAMA油门拉上去后不要一下打到底, 否则再推就推不上去了, 1.03不是这样, 油门要慢慢动.你试一下非常缓慢地推动油门是否会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初值不同。我当然都先是从0设置的,可是发现油门要推将近一半才转(固定翼没此问题,推一点就加速一点),就改成20了。

螺距30就是初始角度,我觉得这样控制舒服。

偶的是油门推到三分之一处时,油门开,同时油门也达到最大了。

网友:
认准飞鹰模拟器,国内最早开发出凤凰的,就没问题

b]每个通道完全比例,不抖舵,兼容好

楼主:
机修工在干啥?凤凰模拟软件是飞鹰开发的?怎么是全英文的?还有德文法文就是没中文?拜托这里不是发广告的地方。

玩450可以是因为螺距还是可以变的,虽然油门一直最大但通过调整螺距还是可以悬停。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因为固定翼油门都好好的,期待升级解决。

网友:
模拟器包括软件和硬件

引用 楼主:
机修工在干啥?凤凰模拟软件是飞鹰开发的?怎么是全英文的?还有德文法文就是没中文?拜托这里不是发广告的地方。

玩450可以是因为螺距还是可以变的,虽然油门一直最大但通过调整螺距还是可以悬停。

应该 ...

软件需要硬件的配合才可以玩,硬件起到的作用是除了启动软件和连接发射机以外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分解发射机的PPM讯号到对应的个通道,硬件如果解密不完整就会产生你的情况,无法正常分解发射机输出的PPM讯号,并不是说软件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别人都用的好好的,不知道楼主明白否

楼主:
机修工你说是硬件的问题,那为什么无论在Calebrate还是Control里Throttle通道的反应都是完全正常的,推一点就涨一点,

而在玩直机时就不是按照那个情况来?要不固定翼的油门也不能正常控制了。

清楚了不?PPM的信号分解OK,只是在软件里对于直和固定同样的油门通道飞的时候反应不同。

这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我在机修工那里买的全能模拟器,用9x飞凤凰模拟操纵没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原来画面严重滞后于实际操作,后来问题基本解决了!
我看了楼主的直机设置,你的 collective pitch怎么跟油门一样设置成了第3通道呢?应该设置成你的罗距通道才对啊! 模拟器里有些直机机型是定速的(装了定速器 ),你把罗距通道设置成油门通道3,摇杆位置超过一定值,就是恒定的啦,当然相当于一开关通道啦

网友:
奇怪, 楼主你的凤凰里有亚拓600的油机? 我的1.04版本里没有啊, 楼主哪里搞来的?

楼主:
是1.04g(beta)版升级包,这里有帖,我就是从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