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6通道遥控器与定速器配合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13):
我的控是6EX,如果上油机加GV1定速器的话,可以吗?怎么用?

楼主:
看了看说明书,应该可以用,使用油门15%以上激活GV1,陀螺仪感度通道分出Y线,用于设制转速,虽然不太方便,但是这样应该可以用

网友(2008-08-04):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说明书,应该可以用,使用油门15%以上激活GV1,陀螺仪感度通道分出Y线,用于设制转速,虽然不太方便,但是这样应该可以用

陀螺仪感度通道分出Y线,会不会影响锁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