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13):
飞机在飞行途中,油门没有改变,副翼、方向、水平尾翼都没动,飞行是直线,但成波浪状,求解。

网友A:
气流! 三维空间飞行会有气流存在

网友B:
风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二就是你看你的机机是什么翼型需要调整一下配种,保证机翼的重心点。平凸30% ,双凸33% ,3D40% 你这样调试一下再试

楼主:
我的是双突的翼形。

网友C:
头轻脚重

网友D:
头轻的典型特征就是波浪飞行。

楼主:
现在我上了14. 8v的电池,头一下子就不轻了,并且更换了水平尾翼的舵机,原来的舵机有点软,现在飞起来一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