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六通道里那种是最新版的? 固定翼用

楼主(2007-08-13):
如题

网友A:
JR的直机版和固定翼版软件是同一套的,但油门杆的限位和阻尼不同,可自己动手改.当然最好购买是指定所需型式.
最新啊,表面上看是2610,那个6字代表六通,但实际上可以混控出第7通,可以理解为七通.
而在MAX66以硬基础上给美国SPARKER公司OEM的2.4G的DX6是最新鲜热辣的,如果你认它事实就是JR的产品的话.
除了上面两款有争议的不算的话,那么,所谓最新的依旧就是MAX66的ADT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