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我的船~

楼主(2007-08-13):
内视图

布局

接收和舵

尾巴

玩具万象

最后一张~

请各位高人指点~~~该船目前还存在问题,主要体现推杆停机,现用2节锂锰慢慢推杆勉强跑起来~~~但是不能推到头,不然又停~~~~打算上15c以上电池,不知道行不行???如果谁有合适的电池请帮我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A:
锰锂应该很有速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锰锂应该很有速度了啊!

锂锰不行~~只有很慢的推杆才能起来,到一定速度又保护~~能不能是其他的原因呢???不过改了锂锰倒是能起来了~~速度也不慢~~~就是老保护~~~

网友:
不应该的啊,你看看你的船的轴系顺不顺,, ,,, 负载电流大了,就可能保护了,或者换个电调试试,,,,,,以及电调设置有没有错!

楼主:
轴肯定没有问题~~~电调说不好有没有问题~~不过以前用这个电调跑2212,也停过机,不过不是经常性的~~~电调设置怎么看啊???我的是新西达的30a电调~

网友:
  XXD   我用过一次就坏了,,, 好像是自己保护的,,,,,, 这个不怎么用了,,,,你换个电调试试吧!

网友:
原来的玩具万向接不好,震动大,最好换了

网友:
  等到玩具万向节,坏了,他就会换了

网友:
不是电池就是电调

网友B:
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最后换一个40A或以上的试一试。还有浆角太大了,也伸得不够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最后换一个40A或以上的试一试。

还有浆角太大了,也伸得不够出。

这句话不太明白~~新手不要怪哦~

网友:
接收进水了吧

网友:
电调太小了,桨太大了。

网友:
呵呵,你那个电调多少A?电调过热保护了,估计支持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我当初用120A电调,以为过个50A电流不用加水冷。刚跑没1分钟就过热保护了,还好没烧了。所以电调一定要加水冷。看图片你加了,那就是你的电调支持的A数太小了?

无刷电调似乎有个最大多少A,电机也有最大多少A, 电池呢,也有理论上最大放电多少A。3个似乎要配合才行。

楼主:
如果是电调小,那为什么我用小c数的电池反倒保护的厉害,用大c数的就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电调小,那为什么我用小c数的电池反倒保护的厉害,用大c数的就好些~~????

电池的放电跟C数和电池的mA数有关。
我听人家说啊,我也不是很确定:11.1V,2200mA,20C 电池,理论上最大放电44A,这种情况下理论可以玩3分钟,当然锂聚合物不能玩到没电,那就过放了。 当然电池基本上达不到理论值,越用越差。而且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超放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玩60cm的volvo是用B3650电机,120A电调,2个11.1V,2200mA,20C 并联来跑,不过感觉速度还是不如我那个40cm的小船玩得爽(B2040,30A,11.1V )。

楼主:
我的也是2040,30a,就是电池不行~~~用的7.2v的锂锰,是不是电压小了??

网友:
换电调吧,XXD的电调嘿嘿..............

楼主:
看来新西达的东西口碑不行啊~~~电机也有人说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2040,30a,就是电池不行~~~用的7.2v的锂锰,是不是电压小了??

我一直玩亚拓450的,所以手头都是11.1V,2200mA电池。船这个东西太深奥了,我没搞懂,自己改的船,即使相同配置,有的能跑得好,有的跑不好。好像跟轴的角度,船桨什么的都有关系,据说要调试,没有成文的公式什么的。我的60cm的volvo就是自己用玩具船改的,费了不少劲,钱也没少花,感觉玩得不爽,船大,重,速度一般,还很费电。后来比较便宜的收了一个2手的小蝙蝠,人家都给做好了,倒也省心,玩起来的确不错,轻松起滑,全油门也是相当的快,不过我都是半油门多点玩,玩得时间长,速度也挺快,电池虽然有很多块,可是换电池麻烦,船盖是用胶带粘住的,这点虽然翻船一点不漏水(翻过3次,弄回来后船舱里还是干躁的),但是太太太太麻烦了。

个人经验:如果只是偶尔玩玩,直接玩玩具船,也别改。如果想玩得开心,又比较爱好,直接上高级的成品电船(起码也要玻璃钢的,类似于YAMAHA A5),也别用什么玩具船改装。如果希望玩得时间长,喜欢玩大船,那就上成品汽油船,汽油的总比电的跑得时间长(飞机是这样,船道理一样吧),大船跑得远也能看得清,抗风浪,不容易翻船,可是携带不方便,即使有车也觉得不方便。而且如果不是特别爱好没有必要追求极限速度,玩得开心是第一位的。

楼主:
呵呵,总结的真好,我是想学些什么~~所以要自己改~~我先买了2艘,研究了一番,这才自己改的,这是我的处女作,没想到这么不顺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玩亚拓450的,所以手头都是11.1V,2200mA电池。船这个东西太深奥了,我没搞懂,自己改的船,即使相同配置,有的能跑得好,有的跑不好。好像跟轴的角度,船桨什么的都有关系,据说要调试,没有成文的 ...

说到心里去了,所以我来个折中,玩个中型体积的电船,800--1000mm左右比较理想。

网友:
汽油的总比电的跑得时间长 飞机是这样 ?!

楼主:
同型号的来说应该是~~

网友:
   油的跑得时间长,电的极速快,但跑得时间短啊

网友:
电调是奥迪的吧?换一个吧!

楼主:
接收是奥迪的,电调是新西达的30a~~~

网友:
好老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