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形象一点的图!

楼主(2007-08-13):
画图与实物有些误差,实物是:顺时针转,3到达B时2到达A,3离开B时2也离开A,如此类推1的动作;A、B之间的距离刚好是一块磁钢的大小。
我想知道的是:火花即点火时间是否:

1、在3离开B时,2离开A时产生,还是3正对B时,2正对A时产生,又或者是其他形式,请想解释的能说的形象些。
2、如果按这样算,是否在1、2切过A、B时也会产生电火花现象,如果是,那是否说明转一圈点两次火呢?
3、或者电火一次,只是在3、2、1分别经过A、B后,当最后一个即1完全离开B的一霎那产生电火花?
再次说明,请想解释的朋友能按图说明,尽量说得形象些,毕竟要测出点火位置真的很难。谢谢。

网友:
吧火花塞拿出来一边转一边看不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电火花是要在飞轮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