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桿長度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你门的使用手册,拉桿長度是图中(A)長度還是(B)的長度???
用A.... B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

网友C:
建议wing学习一下亚托的安装说明书,亚托的说明书中每个拉杆的长度都标有3个位置的尺寸,用户很方便调整的。

网友D:
先认真读安装说明书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