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boy进 雷鸟飞行时间问题

楼主(2007-08-14):
经过多番尝试(拼凑设备),现在1000mah 10C的电池,可以悬停约14分钟

起飞重量,334克
旋翼头:雷鸟
机身:雷鸟
电机:自制CD无刷(低kv值,也许1000不到,不太好,反正可以飞起来懒得重新绕线了)
电调:新西达20A/P
尾电机:傻猫的加强180和4530浆
接收:雷鸟的接受板
混控+尾电机有刷电调+陀螺3合一:esky CP2的4合1里面拆出来的
电池:esky 005 CP2 原装1000mah 10C ,已循环大约100次

用esky混控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雷鸟混控设计是9.6V,搭配180尾会比较热,容易烧马达,二是陀螺不好,感度调很低也尾巴晃
esky的cp2本来就是3S电的设计,尾巴温热的,陀螺比雷鸟的高一个档次,看传感器就比雷鸟的漂亮
换混控版后尾巴稳很多,还省电,换前1000mah悬停9分钟,2200mah悬停18分钟(测这个  电调保护从1人多高直接跌下来),现在2200肯定超过20分钟

我猜测如果换2S的等重量电池,2208kv2600,配13T齿,应该可以飞更久,电机温度肯定低

网友A:
我现在用原配有刷(加了水冷散热,效果很好,5分钟下来电机不烫手,寿命大大延长),尾电机换了CN12直驱(改拉桨,并用水冷,解决了散热问题),用1500MAH7.4V电池可以飞20分钟(中间加过三次水,每次停半分钟左右),用2200MAH更长。

网友B:
起飞重量,334克, 很苗條的小鳥啊
改無刷主要是為了戶外飛,  我的肥鳥重400多克(主要是用了1500ma的3s電) , 不過戶外再大的風也別想動偶的胖鳥

网友:
偶也換了esky004的四合一,原裝雷鳥混控太垃圾, 用3s電一定燒的, esky的品質高幾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原配有刷(加了水冷散热,效果很好,5分钟下来电机不烫手,寿命大大延长),尾电机换了CN12直驱(改拉桨,并用水冷,解决了散热问题),用1500MAH7.4V电池可以飞20分钟(中间加过三次水,每次停半分钟 ...

cn12看来是好东西,就是¥75的价格

起飞全重估计300克? 轻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334克, 很苗條的小鳥啊
改無刷主要是為了戶外飛,  我的肥鳥重400多克(主要是用了1500ma的3s電) , 不過戶外再大的風也別想動偶的胖鳥

esky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所见略同

户外我飞的少,还在家练习对尾 ,我机机的重量全集中在动力上了,结构改的很少,如果同样的炸鸡,我会比你惨。。。。所以我只要动动电池,电机,重量就轻很多了

楼主:
今天重绕了电机,用2S3P DIY电池创下了悬停22分钟的个人纪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重绕了电机,用2S3P DIY电池创下了悬停22分钟的个人纪录

强!我的LAMA都还没有飞超过五分钟,羡慕啊————

网友:
我用2200MAH的锂电(有刷)测试了一下,由于电池太重,所以飞行时间没有明显的增加,大概25分钟左右.

网友:
太麻烦了,看偶的:原配有刷(加散热片)、原配尾电机(加散热片),换1100MAH11.1V电池可以飞25几分钟(中间停三次,每次停1分钟), 全机电流小于3.7a。飞到手酸

网友:
雷鸟的主电机已经很不错了,偶换了木桨,11.1V动力超强。

楼主:
    这么多过25分钟的。。。。。

应该挑战半小时了

网友:
补充一下,原配尾电机上串连3个1n4007降压,一切正常。

网友:
不降压11.1V电池,尾电机5分钟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