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些郁闷,第一个401HB无故挂了,我的笫二个401HB又是相同的症状(封贴)

楼主(2007-08-14):
我的笫二个401HB又已在将坏的边缘,症状:1.声音变大,---打舵时舵机噪音明显与刚装上不一样.
                                                                           2.温度升高,--不起飞,加电打舵几次(保证尾推不卡.不顶.灵活运行),温度升高到50度以上.

      配置:450se+GY401+401HB+402MG*3+好盈40A+XXD2217
      实测BCE电压:不打舵空载时   5.04V
                                打舵时              4.99V

第一个401HB的使用情况在5IMX上有从购进到使用到坏的贴子,可查

在此感谢  :

HiModel 模型总动员 良好服务!

网友:
兄弟,我的昨天也挂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0433&pid=2348934&page=1&extra=page%3D1#pid2348934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没加降压线吧???

网友:
没加降压线吧???
好难受!

网友:
我的SDG401没有加降压线.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正常的很~~~~~~

网友:
401HB要加降压线吗?官方数据清楚表示可以使用在4.8-6V电压以下。

楼主:
说明书(包装上)明确并有在6V使用时的测试数据

网友:
好盈40A的输出电压是5V吧

网友A:
俺用401有段时间了,据俺的经验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压用5V。6V温度高,影响寿命。5V温度低,飞4分钟3D下来,摸着温温的。
2。调机时注意不要顶死。小数码舵机顶死都容易烧。
3。仔细调一下中立点。这个很多人忽略了。
俺用到现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401有段时间了,据俺的经验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压用5V。6V温度高,影响寿命。5V温度低,飞4分钟3D下来,摸着温温的。
2。调机时注意不要顶死。小数码舵机顶死都容易烧。
3。仔细调一下中立点。这个很 ...

中立点调得好连温升都很轻微。

楼主:
好盈40A的输出电压是5V(实测4.99-5.04),
中立点,行程调好,3D动作锁尾良好,
其它调校很好,放手可保持5秒以上,
3D飞行每次控制3分钟内.
每天飞6块电池,2200MAH/20C
今天爽飞6块电池,401舵机3分钟3D飞行下来热度大约60度,还没挂

楼主:
明天将以 3X402MG+401HB的标准阵容爽飞

下班时收到 HiModel 模型总动员 发来的换新的402MG,感谢HiModel 模型总动员 良好的服务.
用2X402MG+辉胜 作为斜盘舵机已飞了近十天,由于行程及速度不一样,每次翻转姿态都不平滑而要不断修正.
今晚已换好,明天将以 3X402MG+401HB的标准阵容爽飞

网友B:
2X402+9G!楼上的最牛!

网友:
LZ的SDG-401的工作温在60度很危險.
另外SDG-401外盒有标注0.9kg.cm/4.8v.在不同的负载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工作温度,这一点不应被忽略.我在论坛里推薦在sjm400中使用是经过测试(我对我的推薦负责).只要在正确的装调下是美好的.我想找个时间对450級做长时间测试(畢境450的尾旋翼比sjm400大很多).我们也将推出更大出力的銷尾舵机,提供给模友更多的搭配选擇.
就我的经验,目前9650,9257等不多的舵机才能提供450级可靠的3D长时间操持.当然在不同的转速,攻角及飞行动作条件下也能选擇出力小点的高速舵机以体会到美好的锁尾表现,如何取捨应视个人的需要而定.提供这些看法希望能给初学者良好的认识.

网友:
估计401用SJM没什么问题,450级别的扭力需求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X402+9G!楼上的最牛!

是没办法的办法,坏了一个402,新的又没回,只好如此了

楼主:
情况汇报:

今天以 3X402MG+401HB的标准阵容3D爽飞了三块电池,每块间隔为电机等冷却后再飞,第三块飞完,401舵机温度升高(约50-60度),
第四块电池上去,开始尚好,上下蹿飞机几次后,猛加油便开始甩尾,锁尾已有问题了,不敢再翻,下来一摸401舵机温升很高,
晚上回家试验:1.加电,摆动机尾30秒,401舵机温度升高
            2. 脱开尾推,仅舵机空载,摆动机尾30秒,401舵机温度也升高(但好于1.),
今天只爽飞了三块电池,看来401HB舵机己危在旦夕,明天再试,再备一辉胜9G,401不行就现埸顶上.
      下一步咋办???????????????郁闷中

网友:
寄回SJM 继续换啊

网友C:
因过载而燒坏须自行负责.
剛才我也做了靜态频繁来回打满舵.机型sjm-400 pro靜态变距30秒.开始28度,结速31度,1分钟后再量34度.之后开始回降.

楼主:
SJM 版主的401也不容乐观

引用 网友C:
因过载而燒坏须自行负责.
剛才我也做了靜态频繁来回打满舵.机型sjm-400 pro靜态变距30秒.开始28度,结速31度,1分钟后再量34度.之后开始回降.

30秒静态打舵累积温升6度,3分钟呢?  3D飞行4分钟后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秒静态打舵累积温升6度,3分钟呢?  3D飞行4分钟后呢?

3D4分钟40~45度.温升不能这样累进.而且那是極度连续来回打满舵.一句话:sjm400正确装调因温度过高燒坏找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D4分钟40~45度.温升不能这样累进.而且那是極度连续来回打满舵.一句话:sjm400正确装调因温度过高燒坏找我.

老大不能这样"静态"的打的,要开机让尾翼转起来在打舵,这时候的负载才是真正的,那风声"叭叭叭"的响啊..玩一会而外壳就烫手了...

楼主:
应该说对SJM还是有信心的,不然为何选它.
今天换辉盛9G舵机飞了4块电池,几乎无温升.
明天再换401HB,精调中立点,行程.润滑尾推,再试...........

网友:
以上看的头晕,简单点:450 6V能不能用?

网友:
不要用6V,就算9650我也不敢用6V

谁能保证电源没有误差,或者是由于负荷大幅波动引起电压变化?
如果是9650一次消费是500米,我可消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不能这样"静态"的打的,要开机让尾翼转起来在打舵,这时候的负载才是真正的,那风声"叭叭叭"的响啊..玩一会而外壳就烫手了...

靜态无论是尾桨靜止和转动都不是合理的测试.尾旋翼转动时来回打舵,而机身不转向的负载也不合理.
之前的测试只是回应楼上的形容詞.给出数据.

网友:
买了这种舵机要看运气了,我买的用在黑鹰400上,调好了机飞了一块电感觉非常好,但是第二块电飞了一分多就突然尾锁不住了------------炸机 ,问了SJM说是过载烧了不负责!用了10多分钟401HB就这样结束了,看了这个东西也太脆弱了,而且SJM轻松一句过载也就把问题解决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不能这样"静态"的打的,要开机让尾翼转起来在打舵,这时候的负载才是真正的,那风声"叭叭叭"的响啊..玩一会而外壳就烫手了...

小心啊!
老兄如果经常把机子固定住狠打油门和尾舵,机子很容易结构变形甚至解体啊!

网友:
 还是舵机质量有问题

楼主:
401HB飞行报告

试飞情况:
        昨天GY401不打开数码开关,将401HB做普通舵机用,3D三分钟下来,温度不高,爽飞了四块电池.
       今天GY401打开数码开关,三分钟下来,估计温度60度以上.只3D飞了2块电池.不敢恋战.停飞了.......但舵机还没坏.

         高手赐教

网友B:
感度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来把401当模拟舵机用寿命会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多少?

JR9X2 感度3D时76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JR9X2 感度3D时76左右

LZ请報机型,如果sjm400不应这个温度.

楼主:
亚托450SE  控9X2  收77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请報机型,如果sjm400不应这个温度.

SJM 大大该完整的看本贴,配置在笫一楼已注明,飞行报告近乎连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 大大该完整的看本贴,配置在笫一楼已注明,飞行报告近乎连载

 没注意到.了解.

网友:
这下完了,我的401明天到

楼主:
别悲观,我经历的或许是个案

楼主:
401HB再飞行报告

将GY401打开数码开关,三分钟下来,估计温度60度以上.3D只飞了1块电池.
    将 GY401不打开数码开关,将401HB做普通舵机用,3D三分钟下来,温约45度,飞了四块电池收队.将401HB做普通舵机用.比较辉盛9g而言,没有明显优势,3D翻滚明显不稳
      ......舵机还没坏.但在中点附近的一点,停机状态,舵机震动劢害,拨一下尾管或控杆,可消除

         高手支招

网友:
今天又收到HDG401HB 测试一下先

楼主:
现在我该做什么?

一 飞到炸
二 换下另选其它
  ............
   sjm大大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 飞到炸
二 换下另选其它
  ............
   sjm大大说说

辛苦这么久了,继续分享模友.舵机我卖单(可随时联系我).

楼主:
飞行报告

昨天下午飞到第五块电池约一分钟,空中402MG斜盘舵机坏死一个,好在没高度,熄火降落草丛中,无大碍.
经查证:  斜盘二通道(JR)副冀舵机加电遥控无反应,不加电可转动摇臂,没扫齿.
      这是不炸机就坏掉的笫二个402MG
      到目前为上,己坏二个402MG,二个401HB(其中一个半坏).
      今天,只好停飞450SE,拿出存封半年的688,配三个好盈9G为斜盘,易思凯8G为尾舵,飞飞航线解馋.

网友:
我的401舵机也出现问题了,但是还能动,用了两天飞了4个电

楼主:
封帖

3*65MG+9257到手,急不可待装调试飞,那才叫爽,斜盘有力线性很好,舵机锁尾没得说,
五分钟3D下来几乎感觉不到9257有温度(看来钱识货 ).
在此感谢 模型总动员网(HiModel) 良好服务
也在此感谢一道切磋的各位模友

网友:
引:3*65MG+9257到手.............XXX

哎怎么说呢,,,有钱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