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模拟器漏电,太可怕了

楼主(2007-08-14):
之前都没发现这个问题的,今天上午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没有,然后后来发现漏电。然后漏电有点特点,好象双手拿遥控是不会的,如果单手去碰遥控,就漏电了。如果是手指头被触一下倒也没什么,皮厚,电不大,但是如果是受臂这些娇贵的部分碰到就疼死了。
按理说9X2机身是塑料的啊,面板上面的金属开关摇杆漏电还说得过去,机身上的银色部分如果是塑料不应该漏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请将你家的电脑可靠接地,用三脚插头.通常电脑商配的插座非常垃圾,换个好点的排插并用三脚插头.

楼主:
刚才偶把线插到了电脑的另一个USB,好象不会漏电了,难道是。。。。。。。
之前偶是用笔记本玩的,好象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用笔记本就不会了。

网友A:
LZ标题应该改为。偶的电脑漏电,太可怕了。要不别人一看还以为模拟器会放电

网友:
电脑的问题,测一下机箱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偶把线插到了电脑的另一个USB,好象不会漏电了,难道是。。。。。。。
之前偶是用笔记本玩的,好象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用笔记本就不会了。

笔记本是低压供电的,电压才十几二十V当然不会的。台式电脑是220V直接输入一定用三脚插头可靠接地,才不会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标题应该改为。偶的电脑漏电,太可怕了。要不别人一看还以为模拟器会放电

   应该改标题!

楼主:
好的,偶检查一下电脑

网友:
控上的银色部分是电镀的金属亮漆,怎么不导电啊

网友:
电脑漏电,模拟器只是传导一下。2楼说的对。

网友:
 LZ 你应该看看你家里是不是电源插头没接地线没接地线就会有点漏电的

网友:
就算是漏电也不怕吧.这种电压是安全电压来的.

网友:
 我的6EXHP控也是这样的,麻麻的还能电疗呢。

网友:
模拟器漏电?是XTR漏电还是FMS漏电?漏出来的电也是模拟的吗?

网友:
如果模拟器有电就好了!可以边玩边给遥控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