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JM的401HB做的简单测试,欢迎大家共同探讨下。

楼主(2007-08-14):
单独写字有点麻烦,直接写在图片上了。

小结:401HB的工作电压在4.8-6V都可以,不是有的兄弟说的只能在4.8V下!上面用的2个电调电压都在其安全电压以内,另SJM的30A电调5V输出值超标很多,不知是否应该考虑招回!除非你标的5V是泛指5V-6V之间的电压。不然用此电调的兄弟如果使用些只能在4.8V电压下工作的舵机,长时间工作一定会出问题。

有不同意见的兄弟欢迎拍砖,不是每个模友都有条件去测试,说到低我只想愉快的去飞飞机,而不是老关注于修理和找问题中!我想大部分的飞友是和我一个想法吧。

网友:
沙发!要顶,401HB确实存在问题!

网友A:
我的没坏,只是发热,上帝保佑.

或者说坏不坏是运气问题.....

网友B:
补充一下:

我的401HB歇了一段时间,上星期重新装在pro上使用,刚装的时候随便地按中立位时螺距为零,飞了两天,因为网上很多人提到温度高的问题,所以每次降落后都马上摸一下温度。我每次飞行都设好了四分钟报时,偶尔感觉不过瘾会超一点时间,但不会超过五分钟,基本都是高速航线和3D,下来后401HB温手,还没到烫得程度。

大前天晚上把尾桨中立位螺距调了一下,以前我测过我的pro按我的飞行习惯中立位大概是20度,因为网上都说我的夸张,所以这次调的略小一些,大概是15度多一点吧。
前天上午飞了四块电池,也就是四个起落,每次下来后摸都感觉不到明显的发热。

这两天都是台风天,没飞。

如果上述情况不是个案的话,就说明细致的调整是正常使用这款舵机的必要条件啊!

下次飞行后我再把相关的情况再发上来分享。

网友:
感觉上401HB和3154一样都是偏纤巧型的舵机,这类舵机千万不要撞墙,最好把中立位调准一点以减轻马达的负荷。

之前使用过大小差不多的877,也会有由于中立点螺距不准而过热失控的现象。

懒得调机的人保险一点还是用9650等大块头皮实一点的数码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我的401HB歇了一段时间,上星期重新装在pro上使用,刚装的时候随便地按中立位时螺距为零,飞了两天,因为网上很多人提到温度高的问题,所以每次降落后都马上摸一下温度。我每次飞行都设好了四分钟 ...

感谢版主的经验分享,我每飞一次下来都会检查温度,另外GY401的舵机行程我调的小。80不到的样子,2边2碰墙。

不知道401HB是否一定要工作于4.8V电压下,还是参数上写的4.8-6V都适用。如果这款舵机只能工作在4.8V下,那产品参数上的6V是否就是错误的!

另外就是401HB飞过5分钟后温度确实有点高。 要不是质保的问题,真想把拆了看个究竟。

网友B:
我用的是5V的UBEC,但电调(凤凰25A)的电源输出也还是保留了,也就是我的接收机有两个电源供电。

还有就是夏天不要飞太长时间,实际上超过4分钟,所有电子设备都会有过热的问题。
Helibest上一篇文章提到酷暑天超过3分钟的3D就有大肚子的可能

今年夏天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至少搞大至少两块12C的肚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5V的UBEC,但电调(凤凰25A)的电源输出也还是保留了,也就是我的接收机有两个电源供电。

兄弟你的接受上接2电源? 不知单独的外接BEC电压是否测量过,理论上BEC走的电流不超3A。电压+-误差应该不超0.5V,对比好盈40A和SJM30A的电调可以看到外置的BEC电压反而没有内置的稳定。实在让在纳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坏不坏是运气问题.....

使用SJM舵机还真的要看运气的俺就比较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SJM舵机还真的要看运气的俺就比较倒霉

兄弟的401HB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的401HB什么问题?

俺用的是402.

网友D:
麻烦你们用6V的实验下看看,飞完5分种是什么感觉,不是说一定要4.8V,3S电池标称还11,1V呢,冲完是几V?误差小点还是是正常的,6V下401HB也麻烦你们测试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们用6V的实验下看看,飞完5分种是什么感觉,不是说一定要4.8V,3S电池标称还11,1V呢,冲完是几V?误差小点还是是正常的,6V下401HB也麻烦你们测试下是否正常

6V试验没做过,想想也不敢去做了。5V下温度已经不低了,6V温度只会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6V试验没做过,想想也不敢去做了。5V下温度已经不低了,6V温度只会更高。

是高的无法想象,我朋友试了,温度高了,直接自转了,差点炸机,都搞不清楚SJM为什么标个6V,害人东西,后面换了电调4.8V下(其实是5V多点)锁的的确不错

网友:
我记得我买9650的时候,店家反复强调:“性能在6V时最好,但千万不要超过6V,一超就烧!”,所以我当然不敢用6V,万一有个误差岂不是烧掉五百米?

网友:
我听说SJM的电调好象是好盈代工的.....

网友:
9650用在450、400等小电直上确实允许中立点有小的误差,SJM的没用过,不过看看价格就知道应该和877差不多,或许还差点。用这些小舵机还是把机械中立点调好,不然飞行的后半段(以八分钟为例),会变得极不稳定,有可能酿成大事故。对于这些产品以我的经验能不用尽量不用!用也要象楼上的一样,特别仔细小心,是个好习惯!
对于新的爱好者来说,摔机的原因千奇百怪,其实有时不完全是一种原因,一个人或几个没什么经验的人飞就是这样,要自己摸。烧的就是¥,95%的魔友都是这样,包括俺。

楼主:
看来经得住时间考验得东西不多!有些东西不去维护也不会坏,有些东西用心维护还是要坏。这其中的感受只有各位飞友自己去理解了。

不是我不支持国产,当我支持国产后更多的听到的是商家给的未到期的承诺。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市场规律。有人说一份钱一
份货,你没出那么多的钱就没资格享受那样的服务。

任何的东西和飞机撤上关系后价格可以1翻再翻,因为卖高点也有人买!这个帖子不想再去谈论401HB的品质和性能,时间会考验这一切。

这里很想感谢那些真真为中国航模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不断进步造福模友的商家!因为有了你们的存在,让更多的兄弟能够圆上自己的飞行梦想!这其中也包括我。航模的今天有你们一路相伴,是我们模友的福气。

最后祝大家都能飞的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经得住时间考验得东西不多!有些东西不去维护也不会坏,有些东西用心维护还是要坏。这其中的感受只有各位飞友自己去理解了。

不是我不支持国产,当我支持国产后更多的听到的是商家给的未到期的承诺。而不 ...

SJM 401HB还算不上国货吧

SJM数字舵机大起底

网友:
还有一点要说下

韩国原厂那款官方说明只支持 4.8V

不知道401HB是否是定制的...

楼主:
下午401HB已换新的,服务态度不错。就是问的问题有点搞笑。

晚上装上机继续飞,等待它再次死舵。

网友:
我的也是热啊,热啊热的,但没挂...

还是期待JSM 有彻底解决的方法..:loveliness:

网友:
海之天 精神可嘉,佩服

看来我还不是唯一的个案,都是401HB发烧一族
哎!舵机也玩人......

网友:
舵机温升过快,在使用中温度高,在舵机性能测试中就是一款不合格产品

网友:
401HB就是有缺陷的产品,我买了2个一个用了10多分钟就坏了,另外一个已经出现不正常的情况了,更重要的是厂家在不看产品的情况下就能断定是"过载,自负责任",这样的态度令人吃惊!试问谁还有信心购买这品牌的产品!

网友E:
本来想试试的,有点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想试试的,有点怕了

我还在飞,看它什么时候再坏

网友:
我刚买的,看来不也保不住了

网友:
这个陀机用在450机上是有点"吃力"的...

本来它的岗位是在400上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同志不错,能挑更大的担子,所以就有很多问题,问题出来了...

网友:
合格的舵机都是可以工作到7V以上的.很多9克舵机在12V下都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