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wing老大给出6exhp的参数

楼主(2007-08-14):
如题,小弟现在正在调试机器,请wing老大给出6exhp的调整参考,特别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谢谢!也请各位老鸟给点建议。

网友A:
这个我帮不上你,你看能不能问问其它的模友.

网友B:
有哪个高手帮个忙啊,辛苦一下

网友C:
我也正在装6EXHP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D:
我的机机是这样.(6EXHP)
一般模式
油门曲线:0 35 70 85 100
螺距曲线:-2 3.5 5.5 7.5 9
3D模式:(没飞过,参考坛里的)100 95 90 95 100
-9 -4.5 0 4.5 9
仅供参考,具体要看飞行状态哈.

网友E:
这个是不能参考的,建议大家都去看亚托版的CCPM装机视频,非常非常的有用,按着他的步骤来调出来的机非常的稳,一般模式的螺距曲线一共有5点,需要用螺距尺来一个一个的量,比如一般模式的螺距为0度、3度、5度、8度、10度,如果按那个视频调好了之后默认油门在最下面时的螺距为-10或-11度,这时就需要调N-PI的数字,增加数字就会看到舵机臂在上移,当移到0度时,这个数字就是N-PI的第一个数据,然后再量3度。。5度。。。等等。我的N-PI的第一点数字为40,大家的可能都不一样,所以需要自己量。油门当推到中点时机机应该就起来了(螺距为5度左右),如果没起来就调整第三点的油门大小,我的为60。

网友D:
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F(2008-04-15):
对每一台控和机机没有一定的值,8楼的朋友说得很仔细,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G:
7楼和8楼的已经说得很完全了,我就不补充了,呵呵

网友H:
飞航线,油门曲线默认就可以。螺距曲线按油门0%,-2度,30%,0度,50%,+5度,75%,+7度,100%,+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