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大侠加强机翼的那炭杆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楼主(2007-08-14):
或者是买什么的地方可能有卖炭杆的?

网友A:
呼叫“傻乎乎的猫”!

网友B:
“傻乎乎的猫”!“傻乎乎的猫”!“傻乎乎的猫”!“傻乎乎的猫”!..................................
没有答案呀!

网友C:
我查到了,在这里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_type=table#pagebar

网友D:
和风筝上的一样吗

网友E:
只要够轻,够结实,什么材料都可以啊。如果真要这个的话,请叫“喵喵”或者叫“沧狼”一声

网友F:
风筝上一般用玻杆,玻杆比炭杆重点,强度要低一些,不过玻杆便宜得多,卖风筝的地方一般都有玻杆卖。如果仅仅是机翼加强而没有其他特殊用途,建议用玻杆挺好的~

网友G:
玻杆哪里有买的
谢谢各位了 我急要
给网址

网友H:
找我吧 QQ56522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