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有个插头做什么的

楼主(2007-08-14):
小插头,短路或开路都可以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调是不是特便宜的,如果是辉盛这样的便宜电调,那个短路插是选择保护电压的,插上是两节锂电,拔下是三节锂电.

网友B:
现在好象好几种电调都是有这种保护的,从7.4转换成11.1的!

网友C:
“跳线”,短路时用2S电池,断路时用3S

网友D:
爱迪生说的没错

楼主:
知道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