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螺丝

楼主(2007-08-14):
SJM的螺丝规格繁多,机子上的螺丝容易丢,螺丝包的螺丝就那么几种,厂家能否搞一个全些的螺丝包,包括所有螺丝,常用的多几个,不常用的少几个,但要全,方便玩家,当然价格不能太归哦

楼主:
我算了报价单上的螺丝,全买有150多元,好象贵了点,螺丝要一百多元

网友A: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上次算了下是127元,不知道有没有齐

网友B:
自己去找替代品吧,V2头的横轴,就是那个螺丝,1块钱买几十根,够你用了,这是任何电直都比不过的

网友C:
pro的横轴就是M4螺丝,2分钱一个。很省钱了。

网友D:
今天去B&Q找螺丝,都太大了。想买工具发现好贵,
唉!还是路边自己淘算了!!

网友E:
哪要这么多钱!

网友F:
行! 最近出个综合螺丝包.

网友A:
 SJM的服务质量和速度就是没话说

网友G:
原帖由
SJM
于 2007-8-14 21:31 发表
行! 最近出个综合螺丝包.
SJM 何时出综合螺丝包,要全一点,包含所有螺丝,特别是小的紧锭螺丝,很容易滑丝,带的工具也不太好用,特别是0.8mm的工具,内六角螺丝刀不好用力,在尾部打个孔,插个钉子,就好用多了

网友H:
原帖由
SJM
于 2007-8-14 21:31 发表
行! 最近出个综合螺丝包. [/quot能用6脚螺丝代替的就换6脚的把!平头的螺丝超容易坏~~~~~还有就是6脚扳手太软~~~~~我现在用的6脚扳手是火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