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裁好了谁能提供便宜的控制和动力系统

楼主(2007-08-14):
穷人啊刚开始玩什么配置的动力和控制系统便宜好用啊

网友:
空机多重啊。

网友:
100多一点儿的控, 有 AM 27MHz 与 FM 35MHz, 36MHz, 40MHz 几种.

如果有可能, 除了不要 27MHz 的, 其它都可以.

因为有许多许多的玩具车也是 27MHz 的, 一起玩儿时可能会有干扰.

网友:
这是用什么东西拍的,10万像素的手机?

网友:
什么样子的控,能贴图吗?差不多的话我有想要~

网友:
看起来是KT330,最好能用四通PPM遥控,一般最低150元.舵机三个75元,电调用12A的45元,马达用2408的35元(要轻的话最好用2208KV1200),桨用8040/9050,电池用7.4V800MAH以内50元,锂电平衡充80元加30元的电源(平衡充虽贵些但不要省)

网友:
看到淘宝有天地飞6通道的,230元。
天地飞的怎么样?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从30元一部的玩具遥控车上撤下来的接收板和遥控器,频率27.145MHZ,两通道开关控。对遥控器和接收板的电路做了小的改动,都适当加高了电压,遥控距离200-300米没问题。用接收板上驱动130小电机前进后退的两根线驱动继电器的开和关,来控制飞机主电机的开关。用接收板上驱动转向小电机的两根线连接到自己绕的空心线圈上,推拉强磁铁,控制方向舵转向,感觉基本的上升、下降、盘旋飞行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虾们啊小生感激流泪: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从30元一部的玩具遥控车上撤下来的接收板和遥控器,频率27.145MHZ,两通道开关控。对遥控器和接收板的电路做了小的改动,都适当加高了电压,遥控距离200-300米没问题。用接收板上驱动130小 ...

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