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震动问题

楼主(2007-08-14):
请问各位的飞机在大桨低速转动时是不是机身有一点震动??

我的就是这样
在准备起飞是有点震动

但随着油门推高,起飞后就不震了

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放心飞吧!!! 低转速震动和平衡有关(大浆,尾浆,旋翼头的平衡等),高速震动和轴承,虚位有关,该检查的检查,该平衡的平衡,略微的震动不影响飞行!!!

网友:
震动是不平衡造成的,但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要在意

网友:
大桨不要上太紧。

楼主:
哦哦

大桨我一般都上70%左右

哦哦

我以为大家的JJ都是一点震动都没有的
因为平时看你们的视频声音都很小~~

谢谢了~~

网友A:
横轴套的孔是扁圆形的(垂直方向),横轴两端的螺帽不要上太紧,要保持O型圈的弹性,横轴可以轻微上下摇动,自动平衡吸收大桨的震动。

网友:
桨别太紧就可以了,震动小确实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套的孔是扁圆形的(垂直方向),横轴两端的螺帽不要上太紧,要保持O型圈的弹性,横轴可以轻微上下摇动,自动平衡吸收大桨的震动。

横轴螺丝不紧不行吧?  应该是紧固后的间隙是正好的,螺丝不紧随时有可能飞桨啊

网友:
低速时机体部件一般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共振,高速时由于转动件的频率高,共振会减小。但如果转动件不平衡,振动会加剧,而且效率快速下降,飞行性能变差,难以控制。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