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控能玩模拟器吗?

楼主(2007-08-14):
既不是PPM,也不是PCM,模拟器就不认得了吧?

或者也有PPM模式?

疑惑中...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
我的控也是PCM的,但是带PPM呀!估计现在设计的控都会考虑多种制式的吧!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
SPRECTRUM RC的2.4G产品也配了专门的模拟器转接器

网友:
WL1000 FS One Wireless Sim Interface

This Spektrum Wireless Sim Adapter is designed to work with FS One R/C flight simulator.  Once the adapter is bound to a Spektrum DX6 or DX7 radio users can operate the sim wirelessly. It also allows us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oftware in the transmitter and eliminates the hassle of any wires.

Key Features

Learn & practice at home with same radio you fly your planes with
No tangled wires
Tweak your FS One Models with your Spektrum Computer Radio
Brings computer programming benefits of your Spektrum Radio to FS One
Compatible with DX6 and DX7

网友:
2.4G是射频的频率,只要是采用PPM编码方式的都可以。

网友:
对呀,我朋友也在考虑买FU的2.4G 6EX,万一买回来不能玩模拟器就惨了

网友:
可以,我用的是DX7,直接用JR的接口就好了

网友:
可以就好

网友(2007-09-13):
输出的都是PPM信号,只不过高频头不同罢了,不受影响的。

网友:
PPM是编码方式,和发射频率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当然能用

网友:
肯定能用,2.4G不过是高频发射罢了,玩模拟器不需要的

网友:
本人要买一套2.4G6HX,老手用得怎样?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
2.4G优点MS不少。。。缺点呢?有使用者来曝一下吗?!

网友(2008-08-10):
貌似不行吧。我的DSX9就不行。。。试了很多次了。

改不到PPM格式。。。控是DSM2的格式的。

网友(2009-10-27):
有接口就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