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4陀机才是今后主流方向.

楼主(2007-08-14):
尽管3点定一平面的理论非常充分,也不可推翻,但我还是觉得,4陀机斜盘隐约可见...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3陀机的180度+90度的布置方案就早有尝试,"它"正是为4陀前锋,先驱...
很多人可能要问4陀机有什么好处,不是多个香炉多个鬼吗?...
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些"多发"飞机为什么现在大行其道就明白过来了...
其一,保险嘛,4陀互为备份,其中一只挂了还能"大概正常降落"或者说4陀位,只要装3陀机就可以看成180度+90度模式正常飞行....这看得懂了吧...
其二,4陀全装驱动力更强,更均匀...换句话说:同样的飞机4陀的对陀机的驱动能力比3陀机的要求更低,...如果采用同样的陀机,那么无形中是更保险,更........

其三,我对现在的4陀机布位方案有"微词",本人认为前双加后双的方案更合理,(2+2)模式.....而现在的大都是由3陀机演变过来的(1+2+1)方案...它们存在弊端是布置动力,感应器不灵活,浪费空间..

网友:
LZ很喜欢搞这些理论评价

我次次都捧场的~~~

网友A:
楼主也知道三点定个平面,如果用四个舵机的话,除非一致性非常好,否则会严重互相干扰较劲,舵机很快会坏掉的。三条腿的凳子是不会不稳的,四条腿的就经常会跷跷板。

网友:
还在非HDE,觉得比较简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知道三点定个平面,如果用四个舵机的话,除非一致性非常好,否则会严重互相干扰较劲,舵机很快会坏掉的。三条腿的凳子是不会不稳的,四条腿的就经常会跷跷板。

认同,
四个舵机万一有误差肯定有一个会顶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同,
四个舵机万一有误差肯定有一个会顶死。

认同这种说法

网友:
在首页看了这个贴子的标题,就猜应该是发自这位兄台之手
进来一看,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双电机电直才是主流方向——万一一个马达挂了还可以用剩下的马达飞回来——当然,与之配套的设备也不可少——双调速器、双电池、双接受、、、、、等等。   (开个玩笑不要见怪)

 支持!

我也在搞双机机,一个炸了还有一个备机。

网友C:
四舵机虽然也有顶死的情况,但是三舵机在开发以前,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呢。但是现在不是很成熟了吗。我支持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舵机虽然也有顶死的情况,但是三舵机在开发以前,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呢。但是现在不是很成熟了吗。我支持LZ

三个舵机从来就不会有顶死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知道三点定个平面,如果用四个舵机的话,除非一致性非常好,否则会严重互相干扰较劲,舵机很快会坏掉的。三条腿的凳子是不会不稳的,四条腿的就经常会跷跷板。

精辟~~!

网友:
楼主向来是语不惊人不罢休!

网友D:
6舵机才好!汽车6缸的多平稳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舵机冲突的问题,类似于电传操纵的多余度控制

不懂,想到随便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舵机才好!汽车6缸的多平稳

赞成,干脆来个8舵机的,就算挂它一两个舵机,没事一样,继续飞,眼睛都不眨一下。

网友:
看来还是传统模式的比较可靠了,一个舵机带两个等长的连杆是不会有干涉的.

网友:
楼主还没有真正是用过90度四舵机控制,呵呵,一直性再好的四个舵机在有负载时都不可能一致动作的,尤其是模拟舵机,数码舵机会好一点,但还是不行的;
    俺这里试过了好几种结构,120度,135度,150度3舵机;还有90度3舵机;目前大家都使用的120度CCPM混控计算复杂,135度简单;90度3舵机最简单:左右各一个,后面一个,混控最简单,就一个V型混控;

网友:
那装机还要搞4个65MG,要是其它舵机,炸鸡后装舵机又的忙了

网友:
数学理论:定位一个平面只需要三个点

网友:
目前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知道三点定个平面,如果用四个舵机的话,除非一致性非常好,否则会严重互相干扰较劲,舵机很快会坏掉的。三条腿的凳子是不会不稳的,四条腿的就经常会跷跷板。

网友:
什么想法都可以,但基本原理是不变的!
三点一定共面

网友:
  没敢想过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议LZ在说理论前先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四脚凳问题"好象被抓出"小辫子"大家都往那里"起哄"
那么一惊一乍吓着我了..

但想过没有,这些设下的前提都是"有一个出问题了",试想一下难道3陀机其中之一出问题就不炸机了...如果 ...

楼主还纠缠玩笑!

关键的是你的所谓4舵机十字盘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4舵机十字盘,在升降和副翼上的动作的干涉如果说还有解决的可能话!而在螺距上4个舵机互相干涉!那是完全不可能排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四脚凳问题"好象被抓出"小辫子"大家都往那里"起哄"
那么一惊一乍吓着我了..

但想过没有,这些设下的前提都是"有一个出问题了",试想一下难道3陀机其中之一出问题就不炸机了...如果 ...

您所举的例子中,三个舵机有一个坏是偶发因素,四个舵机有一个坏是必然因素,不能类比。

就是说我三个舵机上天有可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可能某个舵机某种原因有可能会坏;而四个舵机上天是一上天互相就在较劲了,等一下可能还没热身就要坏!

网友:
LZ本轮轰炸俺持保留意见

网友:
lz这次是有点想当然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