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問 30 雷虎的問題????

楼主(2007-08-15):
小弟買了一只二手OS 32雷虎JJ.試机時發覺机头乏力 ,机头拆開後無異樣 ,細看離合器內的皮经巳損壞 ,現在想請教各位老鳥
怎樣把離合器拆下來,重新黏皮?   謝謝

网友A:
用小刀慢慢弄下来

网友B:
步骤:
1、把排气管拆掉(两根螺丝)
2、把发动机拆掉(左右各3根)
3、启动头两根锁定螺丝拆掉
4、从下面可取下離合器
5、
引用 网友A:
用小刀慢慢弄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樓上经己拆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