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锰电

楼主(2007-08-15):
我在用锰电,线接好后,插在我3e的充电器上,充电器报警不知道,是否是我的线接错了,大家看一下 时间紧,画的草了一点

网友:
看你画的图线是没有接错的。至于充电器报警原因暂时说不上。

网友:
图片没有接错啊

网友:
这种电池可以用3E的充电吗

网友:
似乎没错,期望知道答案。

网友:
估计电池电压偏低了.低于3V以下有些充电器会报警.

网友A:
 这种电池是不是可以直接串充啊,没有必要平衡吧!

网友:
既然是锂电池,还是平衡充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是不是可以直接串充啊,没有必要平衡吧!

这位兄弟真会开玩笑

网友:
接线是对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量过单节电池的电压?

网友:
接线是对的 ,单颗电池没问题把?总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真会开玩笑

 那请教凡是锂电池都要平衡充么?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是18650吧?
18650标称3.6V每节,在充电器里电池类型选li-io充比较保险

网友:
锂锰电池比较皮实,你这样用当然也行,不过想要电池用的长远一些的最好还是平衡充!

网友:
最好还是用LIFE的充电器电压不同。最新的充电器都都支持LIFE了。

网友:
平衡充好点

网友:
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