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装配以及试飞录象(噪音大点.请WING指导)

楼主(2007-08-15):
我以前有飞个黑鹰400一段时间.本来打算停飞一段时间.所以把黑鹰卖了.但是受DUCK1975大哥的诱惑 以及WING老大8月风暴的影响 又买了一架WING450.经过几天的装配调整终于可以飞了.今天小飞了一下.虽然我飞的水平比较菜.但是我就已经感觉到飞黑鹰和WING450是:开卡车和高级小轿车的的区别.

网友A:
頂一下

自己跳火坑的~~~不要說我推你下來的

网友:
 ,好稳啊!同时谢谢hzl7625对我的帮助,

网友B:
楼主方便提供一下机机上用的电子设备清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陀螺仪绑得太高了,小心坠机时副翼把它打碎,平放好一点.

网友:
在学校里面叭

网友D:
羡慕,赶明我把60#砸了,也换

网友:
0704A会有点漂移啊!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頂一下

自己跳火坑的~~~不要說我推你下來的

我也跳进这个"火坑"啦

网友:
呵呵!WING就是不错呀!!!

网友:
0704A怕是不能平放的

网友:
看了,不错 ,有两点建议:
1、尾舵装到尾杆的另一侧,不然找打 ;
2、陀螺尽量放矮一点,不然也是找打
电调安装的位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提供一下机机上用的电子设备清单吗?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提供一下机机上用的电子设备清单吗?

我的配置:控 FUTABA 6EXHP  + 146ip
                            好盈30A+2A外置UBEC
       冰峰雷电450R35-F无刷电机
       4个辉盛舵机  原来图片上是HS56HB但是在理线的时候被我搞坏了
       ESK  0704A的陀螺:loveliness:
       2200 1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赶明我把60#砸了,也换

网友:
 顶一下 兄弟加油

楼主:
有朋友说我飞机的声音不正常.我也感觉噪音大点.是不是倾斜盘里要加点油,还是电机齿轮与大齿轮间的间隙太大的原因.希望有朋友指导!!!!!!!!!!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上油,所有转动部件
2.检查皮带松紧
3.铜齿与大齿间隙
4......

网友:
好象WING 老大说的第3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上油,所有转动部件
2.检查皮带松紧
3.铜齿与大齿间隙
4......

间隙是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呢!

网友:
飞的挺好

网友:
间隙 大小合适就好 不要太紧就行 主要是铜齿不能太向上 不然以后大齿会变的上面粗下面细 因为铜齿下面比较粗 这点要注意

网友:
0704a陀螺锁尾很不错啊!

咳,早知道不花钱再买gy240了,急加速似乎还没你的机机尾巴稳。
 看来不能迷信小日本了,除了控,lz可是正宗国货装备了

网友G:
以下分别是什么价格买的?

    辉盛舵机
    ESK  0704A的陀螺
    2200 1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下分别是什么价格买的?

    辉盛舵机
    ESK  0704A的陀螺
    2200 15C的电池

陀螺 150-200
电池120的都有 看你要什么牌子

网友:
和我的机机配置查不多

网友H:
可否发个装配的细部图

LZ,我是新手,刚买了维英到手,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把它装起来?可否发个各个部件结构连接的细部图,让我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我是新手,刚买了维英到手,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把它装起来?可否发个各个部件结构连接的细部图,让我也学学?

加我QQ把.上图太麻烦QQ:114548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