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帮忙看看这样的充电器 还能用吗!!

楼主(2007-08-15):
我现在手里有6组电池  都是大肚子   而且都是外面两块 本人在用的时候一直很小心  但还有大肚子出现    所以拿表测了一下 结果是这样的    晕呀!充电器是3的 1080。

:em17:

:em17:

:em17:

:em25:

:em25:

网友:
明显不行··不要用了

网友A:
是SMART PLUS的充电器吗?

网友:
请报充电器型号、电池品牌

网友:
充电器重要,但是锂电池的放电环境更重要,买个AKE的3S平衡指示器吧。保护你的电池不这么容易受伤!电直用的锂电池没有保护电路的,直接用电调来设置保护电压,但是电调只能测量总电压,单颗电池电压测不了,所以必须增加一个3S平衡指示器来保护锂电池的安全。 :loveliness:

网友:
呵呵不错居然免费提高电压!

楼主:
  Smart Plus全智能平衡式锂电充电器(5节锂电)  牌子的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967  买的    电池 是 “飞飞机的馒头”那买的 !电池 也就用了十来个循环    还有两组 就用了 两个循环 就大肚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MART PLUS的充电器吗?

 朋友  是的  1080  咳!

网友:
呵呵 我觉得没 什么 完全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 看  ..................?最高 是4.20伏 .....不是4.24伏  !  而且三个显示的  都不一样  ........  晕呀!

网友C:
晕倒,充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倒,充着测电压~

 朋友 这个充电器好奇怪  不充电时 是测不出电压的   测的时候数值是不停的在变   只有把电池充上  电压才定格在某个数值上   哈哈 晕吧!

网友:
我倒试过,充着的时候,测得4.22当时吓我一条,,,拔出来变成了4.18~~

楼主:
 厂家不错  让我寄回去帮我看看   是什么原因..............  期待中................

楼主:
 真是不错的  商家     不管好坏   都 给我换新的    哈哈  这样的商家  支持  .....

网友D:
支持呀,可就像当年三星硬盘一样,出问题就换新,可是损失的数据呢?楼主损失的电池呢,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呀?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想好卖什么充电器,暂时用自做的,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呀,可就像当年三星硬盘一样,出问题就换新,可是损失的数据呢?楼主损失的电池呢,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呀?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想好卖什么充电器,暂时用自做的,凑合着用!

朋友 说的是呀 可这有啥办法呀!  下次注意就是了  当然要是新的到了 我还是要测一下的 已经损失了6组电池  不能再损失下去了  何况我的5S电池组   可是不非的价呀!  要是商家 能把坏的电池再赔点损失  那就是 .........哈哈哈............这也是 广大模友所期待的 ...........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