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7-08-15):
我的雷鸟在光滑地面上不打转了,加油可是离地以后就开始逆时针的转,加的有越大它转的越欢,尾翼我加油也没效果,怎么回事啊

楼主:
快来人啊...急死了,我的雷鸟啊= =!

昨天在地上就不小心把主浆弄掉一小快,用502沾上了,今天胆大了,直接起飞了,看在低上顺时针转的厉害就调了下陀螺仪,可是离地加油以后就开始在天上逆时针打转,怎么办啊?有老手留个QQ什么的,我以后也要请教一二啊,谢谢了啊

楼主:
买了它还没一个星期那= =!绝对的纯新手,求助

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吧

网友:
陀螺仪没调好,或加重了.

楼主:
我的陀螺仪怎么只有2个可以旋转的地方那?

看陀螺仪调试的哪个新手帖子里他是标出来了3个啊.我把2个调怎么调都是没有用,调到都都没反映,加油起飞以后还是逆时针转圈字,加重了?什么加重?我粘合悬浮的主翼有问题?

楼主:
求助啊,高手能留个QQ么?

留个QQ教教我好么?纯新手 买机才1个星期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雷鸟在光滑地面上不打转了,加油可是离地以后就开始逆时针的转,加的有越大它转的越欢,尾翼我加油也没效果,怎么回事啊

卖给我吧....
这种小电直很难飞的,..因为小,轻,,,越飞越郁闷.....很多人都这样!!!
建议你买LAMA玩...很好飞...等你会LAMA了,就直接上450

如果想卖的请加我QQ:188939654

楼主:
啊倒= =!就是因为它比较象真飞机才买的,你说的哪个我也看了,还是双浆的,不好看啊

才一个星期,卖是不想了,你要是想帮帮我到可以,啊呀,难道我的第一次就这么过去了么=

网友:
你的尾桨是不是倒过来转了??????????

楼主:
啊?

  不可能啊.我试过了,在光滑的地上它是不转的,只要一加油升起来就打转,我左右打了一下尾翼看了下,尾翼好象不能再加速的样子,把尾翼速度降低转的更快,回中以后想给尾翼加速动遥控也没反映,不至于是尾翼马达不行吧?

楼主:
有可以帮帮新手的大哥请留个QQ,谢谢了

小弟无意为报只能以身向许做个永远的兄弟 嘿嘿

网友:
主桨和尾电机都有问题,加我QQ:504100700

楼主:
我的QQ是55972772希望能有好心人帮助我,纯新手求助

苦等好心人,我可不希望我的第一架小飞机就被我无聊的拆了啊,以前拆了不少弄不明白的车子交学费,飞机我可不想再....残念

网友:
尾浆转不咯?如果不转或者转的很慢那有可能是尾电机的齿轮没套上咯,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拆下来把螺丝拧紧点,套上了就没事了

网友:
加我QQ帮你下  42053953  你的1 没调好   2大多是尾马达有问题

网友:
尾电机可能出问题。。。。。

网友:
现在调好没?

网友:
呵呵
1、尾电机问题(不行了 换新的了 )
2 、尾桨与齿轮之间太松了  白色的套松  打滑! 推进去点
3、陀螺仪中立点有问题 但感觉不象
4、大桨  平衡翼 调的太差 不平衡或者是 攻角太大 尾电机跟不上大桨的自旋速度了
别的 想不出来了!!
还有就是电调 里边 对尾部分 失控 大电流时体现比较明显!!

网友:
尾电机可能性大点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我
 感动

楼主:
正在调整中,找电烙铁去了
拆尾电机的时候发现它的电极有一个松动了,可能是坏了吧,用小螺丝刀还拆不开电机

楼主:
看来想看看尾电机是不是坏了是没办法了,我拆不开它啊
我现在弄了个新电机打算直接换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