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调整

楼主(2007-08-15):
直升机油门及螺距曲线的调整

直升机的曲线调整可分为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每种飞行模式都有其独特的曲线,影响曲线的主要因素有:机种、级数、主旋翼翼形、天候状况及个人的飞行习惯。一般的八动遥控器对于油门及螺距曲线都提供 5个控制点,分别对应0%(L)、25%(1)、50%(2)、75%(3)及100%(H)。以下列出的数值仅供参考,您必须依照实际的需要作调整。
    NORMAL

适用于停悬及静态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沉稳柔顺。调整时先决定停悬点(油门摇杆在½的位置)的螺距及主旋翼转速,转速的快慢依您自己的习惯而定。若您的经验未能以目视的方式来判断转速,可以请有经验的同好在旁协助,或购买一种可安装在尾管上的转速计。
    1.调整停悬点:螺距约在+6°,主旋翼转速约在1,400RPM。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½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½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2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2.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0°。
    先保持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3.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2°。
    先将直升机保持停悬在适当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即可。
    4.调整1/4及3/4点
    作静态动作时,油门摇杆几乎只在¼至¾处移动,所以油门及螺距曲线在此范围内仅作小幅度的变化,使得机体不会暴起暴落。建议您将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设为70%,并适度地搭配指数曲线功能(EXP),可使动作更为轻柔精准。
    IDLE-UP 2

适用于3D花式飞行,重点是要使机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调整时主旋翼转速一定要快,约在1,700RPM。转速快的优点是停悬稳定、翻滚快速。但相对地转速快也会产生较大的振动,所以机体结构一定要详加检查,确认各部位螺丝已锁紧。
    ·调整正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¾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¾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或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增加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第3点的数值,并且降低螺距曲线第3点的数值。
    ·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正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高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高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H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调整倒飞停悬点:螺距约在-5°。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低于¼的位置:请增加油门曲线或降低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油门摇杆高于¼的位置:请降低油门曲线或增加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快:请降低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若停悬时主旋翼转速过慢:请增加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第1点的数值。
    ·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9°。
    先保持倒飞停悬的状况,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若机体上升快速但主旋翼转速变慢: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上升缓慢且主旋翼转速变快: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上升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变化不大即可。
    油门锁定
    油门锁定是为了执行熄火降落的动作,所以没有油门曲线只有螺距曲线。
    1.调整最低点:螺距约在-4°。
    先保持上空飞行的状态,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随即将油门锁定开关切到ON的位置。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负速螺距过大,请增加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若机体下降速度缓慢:负速螺距过小,请降低螺距曲线L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下降速度适中,且主旋翼转速不会急遽减慢即可。
    2.调整中立点:螺距约在+5°。
    当机体降至离地3米高左右,把油门摇杆由最低点稳定地推向中立点。
    若机体下降速度过快:中速速螺距过小,请增加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若机体急速停止下降:中速速螺距过大,请降低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
    调整至机体能缓慢且持续的下降即可。
    3.调整最高点:螺距约在+12°。
    最高点其实应该用不到,正常的熄火降落动作,在油门摇杆推至¾位置前,已经安全降落了。

网友:
字太大
好累

楼主:
各式遥控器中英对照表

A
AB.ABK.ABRAKE-------
阻流阀。滑翔机之3CH.阻流阀。减速用。
ACCE -----------------------加速。与专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MIXING)。 补正混控修正用。
ACRO ----------------------飞机模式类型。
ACT -----------------------机能动作 (使用时程序机能显示)。
AI.AIL ----------------------副翼动作 (Futaba在1CH动,JR在第2动)。
AI-DIF ----------------------副翼差异可使左右副翼动作发动之机能调整。
AIL-FL----------------------副翼→襟翼。副翼→襟翼混合。(飞机用)。
ALL ------------------全部。
ALVATR -------------------副翼和升降舵。能产生组合副翼与升降舵之动作 的混合一起使用连动。
ATL ------------------------只在油门低速产生微调动作之机能。
ATV ------------------------可单独调整服务器动作之机能左边或右边%比大 小向量调整
BFLY -------------------
蝶形(V型飞机)混合滑翔机之制动混合。
C
CH1 -------------------
频道1(Futaba为左右、JR为油门)
CH2 -------------------频道2(Futaba为上下、JR为左右)
CH3 -------------------频道3(Futaba为油门、JR为上下)
CH4 -------------------频道4(Futaba为尾舵、JR为尾舵)
-直升机用时为接陀螺仪RUDD线。
CH5 -------------------频道5(Futaba为直升机陀螺仪用飞机为
-收脚、JR为收脚或放鞭炮用)。
CH6 AUX1 ---------------频道6(Futaba 为飞机襟翼、升机为螺旋浆 、
JR为飞机襟翼、直升机为螺旋浆用)。
CH7 AUX2 ---------------频道7(Futaba 为飞机阻流阀减速用、JR又可
-为陀螺仪用)。
CH8 AUX3 --------------频道8(同上功能或B
BCLL找机子用)。
CH9 AUX4 -------------频道9(同上功能或射影机用)。
CH10 AUX5 --------------频道9(同上功能或用电源指示灯用)。
CNTR ----------------中央。开关的中央
COPY -----------------复写。调制解调器之复写(可程序复制或传输)。
CROSS -----------------交叉位置。使用开关的背面飞行机能使用时, 低侧螺矩交叉之处(Futaba特殊功能使开关变 换位置)。
D
D/R- ----------------A
、E、R舵脚转换机能(大动作小动作比率调整)
DATARST -------------数据复位(RESET将设定好的记忆清除)。

DELAY --------------延迟回路
DISP ----------------显示。微调之显示方法。
DOWN ----------------下侧。
E
EG/S -------------------
引擎启动装置。引擎启动装置开关机能
ELELE ------------------升降舵,2CH动(JR为第3动)。
ELEVON ------------------副翼升降舵组合副翼与升降舵之动作的机能调
-整。
ERROR -------------------错误当机。(请在从开)。
ERROR BACKUP -----支持系统错误,设定之数据全部消失当出现此讯 息时请立即送修。(记忆电池没电了)。
ERROR LOW BATT---低电池错误,电池电压下降。(请自行充电即可)。
ERROR MDL SEL ------模型挑选错误,数据库之错误显示。(程序错误)。
EXP- ---------------对应游戏杆动作之服务器动作。指数感度快慢设定。
EXT-MEM ------------扩张记忆。外部记忆。(Futaba有,JR没有)。
F
F/S ------------------
安全控制装置。正常电波无法接收信号时之各伺服 器的动作位置设定。(防止干扰时所设定用)。
FL,FLP ------------------襟翼6CH。(JR为陀螺仪用)。
FLP→A1 ----------------襟翼→副翼。襟翼→副翼混合。(飞机用)。
FLPRON ----------------副襟翼。使副翼拥有襟翼功能之机能。
FLPTRM ----------------襟翼微调。襟翼之微调功能。(修正用)。
FREE ----------------自由。无设定安全装置开关。(避免功能开关因拨 到而设定的保护开关装置)。
G
GE,GEA -----------------
齿轮。第5CH。(飞机收脚用,直升机F陀螺仪用)。
GLID1FLP ----------------滑翔机、飞机-1襟翼。滑翔机用之混合左右各一 伺服机。
GLID2FLP ---------------滑翔机、飞机-2襟翼。滑翔机用之混合。
GY,GYR ------------------陀螺仪5CH。(收信机输出控制用)。
H
HELISWH1 ---------------
一般直升机用混合型。
HELISWH2 ---------------特殊CCPM直升机用混合型。
HLDP ----------------保持位置油门保持时之油门固定不动位置。
HOLD ------------------保持进行自转着陆时之油门保持(SLOW)低速 机能。
HOV-PI -----------------停悬螺距悬停遥杆在中立时之螺距旋钮微调机能。
HOV-TH -----------------停悬油门悬停遥杆在中立时之油门旋钮微调机能。
I
IDL-1 --------------------
定速切换1时翻跟斗、540度旋转等的上空飞行 之设定。(引擎定速特技第一段设定机能)。
IDL-2 --------------------定速切换2。翻滚表演等上空飞行的设定。(例3D
等动作)。

IDL-DN --------------------定速切换利用开关使引擎转速下降之机能。
INH --------------------INHIBIT。机能停止。(功能设定没用时所显示)。
INIT --------------------INTIALIZE。数据库之格式化。(重新,此功能少
-用必免当机修理)。
INVERT,INVR ------------INVERTED。使用开关,背面飞行机能。(倒飞和           --正飞飞行操控方向同。(3D飞行则操控相反)。
L
L/D --------------------LEFT/DOWN
快速翻滚方向切换向下。
L/U --------------------LEFT/UP快速翻滚方向切换向上。
LIN ---------------------LINEAR。直线的。以油门遥杆操作混合之方向。
LINK -------------------连动 程序混合中之机能。(一次同时进行两个伺
-服之动作,例如飞行动作补正)。
LOCK --------------------锁住。不能使机能咦鳌?

楼主:
晕死,,怎么发的字体这么大呀!!!

网友:
对啊!字太大,我的屏幕上只看到一个个笔画,眼都花了。

网友:
好象看过,呵呵

网友:
文章是好文章!!!

楼主:
呵,是我公司以前的前辈留下的.
我在机子里面的培训档案里找到的.

网友:
LZ能不能吧文字,缩小一点咯

楼主:
我重新发了一帖,你们看下面的那个吧...
字已经缩小了...

网友:
好文,就是字大了点

网友:
不错.不过字太大.看了这个,再看其他有点不适应.

楼主:
晕,请进来说字大的朋友看下面那张帖..
我重新发了一篇,,标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