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搞个陀螺仪横向对比

楼主(2007-08-15):
陀螺仪太多了
每家都说自己的最好
有没有人陀螺仪搞个横向对比

网友A:
我把401和GM730高了个横向对比,730不亚于401
我以前的006和0704A做了个竖向对比,006强与0704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401和GM730高了个横向对比,730不亚于401
我以前的006和0704A做了个竖向对比,006强与0704A

006强与0704A ?

730不亚于401那就不太可信了

006太漂了 漂怕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06强与0704A ?

730不亚于401那就不太可信了

006太漂了 漂怕怕了

我以前用006配36#飞航线不怎么觉得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006配36#飞航线不怎么觉得飘啊?

我的006可能是有问题,灯长亮,锁尾开关无效,固定在锁尾状态,检查开关是好的,

飞的时候中途要断电复位,否则会往一侧偏S,摔机。

网友:
730怎么试的?难道就是加大油门不甩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