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02)

楼主(2007-08-15):
新手又有问题了!
看到很多飞机写着“慢飞”。
这个慢飞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靠动力,还是靠机身构造?
多谢大家回答!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呀~

网友A:
增加机翼面积,减少重量,就是减小翼载荷

网友B:
&高浮力翼型=如內凹翼

网友C:
小翼载荷

网友D:
小翼载荷,配低KV电机带大直径小螺距螺旋桨

网友E:
小翼载荷等...
通常意味着:
轻的总起飞重量-更好的材料,如炭纤维等
大的总升力面积-长机翼,短机翼翼梢长效率低
大升阻比翼型-凹凸低速翼型
小的废阻-流线机身、边条等减阻手段

楼主:
大致明白了,谢谢大家~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