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好小子和翼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15):
指:性能,娱乐性,方面的

网友:
名字不一样

网友A:
一个贵,一个便宜;一个有刷,一个无刷;一个会坏,一个不容易坏,EPP很耐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贵,一个便宜;一个有刷,一个无刷;一个会坏,一个不容易坏,EPP很耐撞的。

网友B:
翼龙  便宜 无刷 不容易坏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翼龙  便宜 无刷 不容易坏 漂亮

???搞错了吧,翼龙都是有刷的,且价格贵多了。

楼主:
我前段时间买了启迪的无刷套装,翼龙的确容易飞,我第一次玩,3个起落。都很平稳(先前练了几天的模拟器)。前些日子看见EPP的好小子可以在水面上起飞,我这里,找飞的地方难找呀,要开车到远的地方,要是在水上可以玩那就爽了,家旁边就有一条比较宽的河,河面也很平静,我经常在那里玩船,如果好小子也象翼龙那样好飞就打算弄架,那样既可以玩船也可以玩飞机了,呵呵

网友:
EPP的好小子

配套装 是不可以在水上起飞的·

只有他兄弟 飘飘机可以 ,EPP的好小子 要加 飘飘机那样的浮筒还要加 30 元!~

网友:
嗯,偶个人以为好小子比翼龙好飞,也更耐摔,翼龙的尾杆太长。
另,好小子的前身,那个老版的飘飘机也不错,可以改副翼。好小子不能改副翼。但是好小子的起落架拆装设计非常简便快捷 ,舵机位也更合理。
两种飞机俺都飞过,所以有以上结论,供参考。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一下好小子的起落架拆装设计?我买了一个老版的飘飘机,起落架还没有装,想参考一下好小子

网友:
这个就有点难表达了。
它的主要思路是,用三片层板,中间一片是凹型的,然后起落架钢丝顶部做成凸型的,钢丝收紧可以塞进凹型槽,放松卡紧。如果装水机,还有个后起落架,后起落架的层板是平行于机身底部的。凹型开口超前,钢丝做相应90度弯折调整。这样一来,好小子一共有三个起落架钢丝。其中,1个陆机用前起落架钢丝,2个水机用起落架钢丝,永久固定在水鞋上。水陆转换时是整个起落架全部拆下的。
不知道说明白了没。

网友:
 看明白了

网友(2009-01-07):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