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怎样用遥控器调机?

楼主(2007-08-15):
用的是天地飞的t9,想调油门和螺距曲线,结果搞了半天一点起色都没有现在没方向了,还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如果是五点参数,以普通模式为例,前提是机械已经调好(具体参照楼主另一个帖的十二楼上我的回帖)

先把螺距尺卡好,螺距尺参数调到-2度,把遥控切换到调整普通模式螺距曲线的状态,把油门杆调到0位,调整第一点数值,直到螺距尺与副翼杆平行,第一点就算调好了;
再把螺距尺调到1.5度,把油门推倒1/4位置,调整第二点数值,直到螺距尺与副翼杆平行,第二点就算调好了;
如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五点参数,以普通模式为例,前提是机械已经调好(具体参照楼主另一个帖的十二楼上我的回帖)

先把螺距尺卡好,螺距尺参数调到-2度,把遥控切换到调整普通模式螺距曲线的状态,把油门杆调到0位,调整第 ...

我的控是7点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7点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参数?

那就把油门分七格,自己画张图转换一下。

网友:
真是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