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ESKY LAMA4已经换科的130马达了,还是飞到8v的时候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2007-08-16):
大家帮忙啊,帮我看看。

我的ESKY LAMA4原来怀疑是180电机退磁,换了科的130马达了,还是飞到8v(每只4v)的时候就飞不起来了。总共空中飞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A/B齿轮、浆已换。
原来飞机有严重的自旋现象,调了4合1以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已经将微调调到将近90°的样子了。

咋办?还会是什么问题?不会要换轴承吧?还是要上润滑油?

网友A:
帮你顶,这问题我回答不了....顶顶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以前有遇到过,把平衡杆拉杆调小,60%油门就上,把拉杆调长,要75%才能上,....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是飞不起来的话不是电机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没办法!跟楼上一样,帮你顶起来先!

网友C:
换了130马达jj要减重才能飞的好,裸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130马达jj要减重才能飞的好,裸飞吧

不用减重。130是colco改进的,线圈线径、圈数都进行了优化,与180同等动力,但重量轻了20%

网友D:
建议楼主:1、重装lama,注意各部件间顺畅、马达齿与大齿轮间距

网友:
2、无效的话换电池试试。偶的lama换130,可飞14分钟

网友:
原装电池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这问题我回答不了....顶顶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以前有遇到过,把平衡杆拉杆调小,60%油门就上,把拉杆调长,要75%才能上,....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拉杠我调过了,感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飞不起来的话不是电机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没办法!跟楼上一样,帮你顶起来先!

惨啊~ 五分钟都没有就变气垫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1、重装lama,注意各部件间顺畅、马达齿与大齿轮间距

我已经把LAMA全部拆了重装了,换了A/B齿轮…… 并且在装电机前用手拨动浆确认没有任何阻力……

不会是4合1的问题吧?不行的话我只有换个4合1试试了 :(

网友:
我的也是5分钟左右  不知道15分钟是怎么飞的  还有连续5分钟电机就烫的要冒烟一样  180 130的电机都差不多 个人感觉 130的力不大 飞起来更烫

网友:
感觉像4合1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飞5分钟电机就好烫.差不多可以点着烟了.怎么可以连续飞15分钟啊?

网友:
连续飞15分钟是不可能的,不离地转15分钟就可以.

网友:
新电池我是一直飞10分钟多点点的....可惜这么爽快,电池都离我而去......

网友:
我的也只能分十来分钟

楼主:
我浆啊、A轴啊、A齿啊、B轴+齿啊的都换过了,怀疑180电机退磁,也换成COLOC的130电机了。
我今天仔细测了一下电池电压。充满的时候是8.2v,飞到贴地的时候是7.9v。
大家的电池充满是多少,飞到贴地又是多少?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每人回啊—— 这个板好冷清............

网友E:
兄弟 我的连续飞也就5分钟 下来的时候电机都快冒烟了  要是连续飞更多的时间估计电机要起火了    那个15分钟估计是把jj当气垫船玩

网友F:
我那个飞到贴地的时候,电池是7.2v,130电机,飞10分钟很轻松

你既然换了新电机还不行,就只能是电池了,不过电池剩余电压这么高,又不象是电池问题,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 我的连续飞也就5分钟 下来的时候电机都快冒烟了  要是连续飞更多的时间估计电机要起火了    那个15分钟估计是把jj当气垫船玩

呵呵,LAMA这类电直最好每飞5分钟就休息一下,也好保养马达。持续飞的话恐怕马达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飞到贴地的时候,电池是7.2v,130电机,飞10分钟很轻松
你既然换了新电机还不行,就只能是电池了,不过电池剩余电压这么高,又不象是电池问题,搞不懂了

我也是晕啊~ 什么都换过来了,不会是4合1或者是轴承有问题吧?唉......

网友:
电池老化,内阻高了,负载压降厉害,lama飞不久。

网友:
但空载马上电压又回升了,建议换电池看看

网友:
能飞的话4合1或者是轴承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你那微调已调到90度,所以可能问题是:
1.双马达有一个是效率低不良
2.四合一有不良

网友:
4合1和轴承不会有问题,我以前有一个1200的精英电池,充到4.25v,然后爽飞了没几次,就坏了,充满电只能飞半分钟,量电压还有4.1v,继续充电几分钟又满了,你的电池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1、重装lama,注意各部件间顺畅、马达齿与大齿轮间距

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微调已调到90度,所以可能问题是:
1.双马达有一个是效率低不良
2.四合一有不良

我用180电机和130电机同样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恐怕不是电机的问题吧。
现在只有怀疑上4合1了.........

楼主:
电池的话我用的是半个月以前才买的原装电池,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老化吧。这块电池总共冲放次数还没有15次.......
而且我的总共四颗电池都是这个问题,不会那么巧吧?

网友H:
把轴承全拆下来.看看吧.应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轴承全拆下来.看看吧.应该坏了

轴承应该没问题吧,我不装电机的时候用手转动浆,感觉还是很流畅的——

网友:
帮顶,我虽然买了130的电机但还没换~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电池试试  既然能飞的话 4和1 什么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看看电池吧

网友:
楼主在厦门附近的话把lama拿来看看

网友:
sorry,没看到你在云南昆明,好远。

网友D:
偶分析过4和1 电路,可能是4和1上的反向二极管坏了,参考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jzcw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分析过4和1 电路,可能是4和1上的反向二极管坏了,参考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jzcwf

多谢LS的,等我学习下这个贴研究下……

楼主:
我把我的4合1拆开了,但是好像没有发现有损坏的迹象........

网友I:
还是换块电池试试吧,别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你的lama可真是疑难杂症了,该分析的都分析了,该换的都换了,只剩下电池了

网友D:
双桨消除了吗?

网友D:
4合1照片拍的不错,收藏

楼主:
原帖由
jzcwf
于 2007-8-21 17:10 发表
双桨消除了吗?
双浆基本消了,要不飞起来都有问题...... 等上个视频看起来就更清楚了~

楼主:
看来只有换电池试试了…… 然后…… 再换个JB-1100充电器?

网友F:
换个JB-1100充电器是很有必要的,完全不同的感觉,配一条转接线还可以一次充两个电池,效率高

网友J:
充现在觉的便宜的是3E MINI不错 在好点就是GWS的可以调电流,在好点用 DN小精灵也不错,这样电池的寿命会长些,LAMA 原装的充都不是平衡充,电池容易搞坏

网友D:
一帮兄弟在用JB-1100和esk0852,感觉JB-1100功能强、返修高,esk0852简单耐用。

网友A:
jzcwf 你用什么充电器??
jweufyjhf 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D:
不小心发了2遍

网友D:
兄弟们先后进了5、6台JB-1100,5、6台esk0852

网友D:
1100就剩一台没返过厂,0852没有一台返过厂

网友D:
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jzcwf 是坏人
他早就知道原因就是不说 看兄弟们的笑话
对了,v4原配的充电器有必要换吗?
JB-1100 我觉得就是功能多点 充电的效果能好多少呢?

网友D:
平衡冲与非平衡冲的区别

网友D:
保护电池。新电池好象体现不出来,用上几个循环非平衡冲就开始吃电池了

网友:
光飞lama没事,偶是lama+004+450一起上,10多块里电,赔不起电池

楼主:
哎呀,今天刚定了一台JB-1100。希望不用返厂.......

楼主:
对了,你们的转接线在哪搞的?我想用JB-1100一次充两组电池。

楼主:
ESKY 0852 的功能看上去没有 JB-1100 的强....... 如果JB-1100不出问题的话,应该是比ESKY 0852强吧!

网友I:
我LAMA V4原配ESKY 0852很好用呀,谁说不是平衡充了,我每次充完电都用表量过电压的,基本每节在4.19V的样子

网友:
楼上的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你v4配的是0852?  0852是标准的平衡冲  我的运气怎么没这么好?

网友E:
哦  0852可以同时充2组v4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LAMA V4原配ESKY 0852很好用呀,谁说不是平衡充了,我每次充完电都用表量过电压的,基本每节在4.19V的样子

0852?怎么我的配的是08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0852可以同时充2组v4的电池吗?

我到Taobao上搜了下看看,看接口好像是可以同时充两组电池.....

网友F:
转接线自己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呀,今天刚定了一台JB-1100。希望不用返厂.......

真肯下本钱啊!!!我的是自己组装的独立平衡冲,才30元+10快递!!

原先也想买嘉宝1100,后来看到TAOBAO上有一种才150,另一种要255,,,之后就放弃了,一抹一样的东西只是外壳颜色不一样差距这么大.....再到论坛逛了几圈,放弃,自己DIY组个真正的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肯下本钱啊!!!我的是自己组装的独立平衡冲,才30元+10快递!!
原先也想买嘉宝1100,后来看到TAOBAO上有一种才150,另一种要255,,,之后就放弃了,一抹一样的东西只是外壳颜色不一样差距这么大.....再到论坛 ...

我搞的就是那个150的。我看和255的那种是一样的嘛—— 既然型号一样,东西肯定也就一样了。等货到了试试看,我看这个JB-1100的功能还是不错的...
希望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接线自己做的

这根线要怎么做呢?就是把11.1v的4头转成3头?空着的那一组咋办?

网友F:
相当于把2个7.4V的连接成一个14.8V的4节电池,需要买1条5头的和2条3头的,自己焊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当于把2个7.4V的连接成一个14.8V的4节电池,需要买1条5头的和2条3头的,自己焊接很简单的

哦~ 这样子啊,收到。

网友D:
G0dspeed ,150的价格不错,到货后仔细验验

网友:
我飞2,3分钟就停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G0dspeed ,150的价格不错,到货后仔细验验

昨天拿到货了,晚上充电试了下。感觉不错…… 到手的货是银色的,和买255的那些是一模一样的。
等买几个充电的那种头,自己DIY一个14.8转二个7.4的来就可以同时充两组电池了。

网友:
我来顶贴子。。

网友K:
LAMA的电机一般只能飞4到5分钟,即使是能管20分钟的电池也是这样,中间得停下来休息一下再飞,否则电机会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拿到货了,晚上充电试了下。感觉不错…… 到手的货是银色的,和买255的那些是一模一样的。
等买几个充电的那种头,自己DIY一个14.8转二个7.4的来就可以同时充两组电池了。

找到淘宝卖家了,就是——当年的吉林振华,后来的深圳嘉宝,记得嘉宝电直吗?

网友D:
同一个厂的,嘉宝1100。厂家设的淘宝店,还保修,偶买买买——又买了2个

网友:
冲动是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厂的,嘉宝1100。厂家设的淘宝店,还保修,偶买买买——又买了2个

你也真厉害!一口气还买两~ 用一个放一个?

网友:
偶们是一帮兄弟飞

网友:
引用 网友K:
LAMA的电机一般只能飞4到5分钟,即使是能管20分钟的电池也是这样,中间得停下来休息一下再飞,否则电机会烧掉

看看偶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345&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K:
LAMA的电机一般只能飞4到5分钟,即使是能管20分钟的电池也是这样,中间得停下来休息一下再飞,否则电机会烧掉

呵呵 老黄历啦 现在连续飞个10分钟是没问题的 电机不会烧的 至于会不会退磁就不清楚了

网友:
呵呵,大家时间都长了

网友:
偶的150的jb-1100到了,不错,是原来280买的那种的。原来280

网友L:
请问:有喜欢纵列双旋翼直升机的吗?

只有几台阿。世纪绝版啦!---13943092573--13321416126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有几台阿。世纪绝版啦!---13943092573--13321416126

贴个图看看...有兴趣!

楼主:
纵列双旋翼直升机到底是啥样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那种运输直升机啊?前后螺旋桨的,如果是那特别感兴趣啊:)